STC15F60S2单片机求助?

楼主(2014-08-04):
STC15F60S2单片机,如果用定时器0控制一个LED闪的频率不一样?按一下开关,LED,1HZ的闪,再按一下开关,LED 2HZ的闪,这个要怎样写程序?怎么使定时器0有两种的定时时间?求思路,谢谢~~

网友A:
按下开关以后改变定时器的时间设置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下开关以后改变定时器的时间设置就行了

如何改变啊?有范例吗?请求助~~

网友B:
1HZ的闪,每到0.5秒时,取反led
2HZ的闪,每到0.25秒时,取反led
用小的基数0.25秒。两个0.25秒就是0.5秒

楼主:
用两个变量吗?

网友B:
变量一个就可以

网友A:
我建议看一下本站定时器教程吧,里面有历程和你需要的差不多

网友A:
具体的方法是,在主函数里面循环检测按键,如果相应的案件被按下,,就立即改变,计数器的初值,这样定时的时间就变了,然后用地板“明白”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了

楼主:
改变初值?主函数里可以两个初值,但是中断函数呢?可以两个初值吗?想了一天了,还是不明!

网友C:
当然可以,看来得给你一个程序才能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然可以,看来得给你一个程序才能明白

好啊,最好有一程序做参考,这样容易明白很多的,希望有类似程序的,发一下?参考参考啊~~谢谢~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好啊,最好有一程序做参考,这样容易明白很多的,希望有类似程序的,发一下?参考参考啊~~谢谢~~

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char count,countset;
sbit LED=P0^0;
sbit KEY=P1^0;
void delayms(void)
{
unsigned char i,j;
for(i=0;i<5;i++)
{
for(j=0;j<200;j++);
}
}
void main()
{
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10毫秒@11.0592MHz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DC;                //10毫秒@11.0592MHz设置定时初值
    TR0 = 1;
    ET0 = 1;
    EA = 1;
    count = 0;
        countset = 25;
        LED=1;
        KEY=1;
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ms();
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ountset = countset + 25;
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set>50)countset=25;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KEY==0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//10毫秒@11.0592MHz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DC;                //10毫秒@11.0592MHz设置定时初值
    if (++count >= countset)
    {
        count = 0;               //reset counter
        LED = ! LED;      //work LED flash
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#include "reg51.h"
unsigned char count,countset;
sbit LED=P0^0;

谢谢了,程序运行可以。改了之后,和理想中的一样,谢谢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