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种低成本较安全的切割印刷电路板的方法

楼主(2014-08-04):
本人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多功能的智能手表,但是无奈万用板过大(而且我想制作一个圆形的表),由于学生党一名买完各类电子用具后负担不起冲击钻,砂轮机等装备,求大牛给种低成本的切割方法,感激不尽!(PS:我的同学叫我用美工刀和铁尺来切,不知道科不科学,求大牛)。

网友A:
美工刀切圆形,不太好办

网友A:
我有一个办法,就是用大一点的斜口钳,一次,剪掉两厘米,多剪几次就ok了,一定要用大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办法,就是用大一点的斜口钳,一次,剪掉两厘米,多剪几次就ok了,一定要用大的,

我家最大只有6寸的斜口钳,而且板子挺硬的,真心不好剪,怎么办?

网友A:
六寸的小啦,我曾经用这种方法成功的,剪过,双面版,而且成功了,主要是一次只能见一点点

网友A:
用美工刀的话根本就搞不断,刀片弄断几块都不一定搞得定,如果是方形的还差不多,正面和背面反复划几下,然后用手一掰就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美工刀的话根本就搞不断,刀片弄断几块都不一定搞得定,如果是方形的还差不多,正面和背面反复划几下,然 ...

好的,我买个大点的斜口钳试试,谢谢你的答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