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6675的困惑

楼主(2014-08-05):
我在做个可以测400度的k型热电偶测温带数码管显示的实验板。发现只有通电的那一下读的温度是正确的,而且数据不变化,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,给予指教。谢谢。
#include<reg52.h>

sbit com1=P1^2;          //设置个位显示控制位
sbit com2=P1^1;          //设置十位显示控制位
sbit com3=P1^0;          //设置百位显示控制位
sbit  SO=P3^7;  //P3.7口与SO相连 IC的7脚  ,数据输出
sbit  SCK=P3^5; //P3.5口与SCK相连IC的5脚,给IC脉冲
sbit  CS=P3^6;  //P3.6口与CS相连IC的6脚  ,片选,低电平有效

unsigned char wdge,wdshi,wdbai;//定义3个温度的全局变量,用于温度显示
unsigned char  code table[]={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        //定义0到F 16个数码管显示代码

void ldelay(unsigned char temp);  //短延迟
void waiting();//等待和显示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emp);        //在晶振为12M的时候,延迟函数最多256毫秒
void  readmax6675();         //临时调试max6675程序用

void main()   //主程序开始
{
    P1=0;
        P2=table[0]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max6675();         //读max6675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iting()        ;          //显示读到的数据
          }

}

//***********等待开始函数**********
void waiting()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
{
//*******显示温度个位的数码管***********
        com1=0;
        P2=table[wdge];
        com1=1;
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com1=0;

//*******显示温度十位的数码管***********
        com2=0;
        P2=table[wdshi];
        com2=1;
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com2=0;

//*******显示温度百位的数码管***********
        com3=0;
        P2=table[wdbai];
        com3=1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com3=0;

}

//***********延迟函数**********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emp)        //在晶振为12M的时候,延迟函数最多256毫秒
{
unsigned char          time0,mstime=230;
for (time0=0;time0<temp;time0++)
        {
        while(--mstime        );//mstime=230           延迟程序1毫秒
        };
}

//***********短延迟函数**********
void ldelay(unsigned char temp)        //在晶振为12M的时候,延迟函数最多256毫秒
{
unsigned char          time0,mstime=2 ;
for (time0=0;time0<temp;time0++)
        {
        while(--mstime        );//mstime=230           延迟程序1毫秒
        };
}

//***********读max6675数据的函数**********
void   readmax6675()          //调试MAX6675数据的读取
{  unsigned int  Temp1, wendu;
unsigned char i,twdge=0,twdshi=0,twdbai=0;          //要是不初始化为0,会使数码管乱显示
CS=1;         //为片选做准备
SCK=0; //P3.5口与SCK相连IC的5脚,给IC脉冲

wendu=0;
Temp1=0;

ldelay(2);
CS=0;           //P3.6口与CS相连IC的6脚  ,片选,低电平有效
for(i=0;i<16;i++)//16位数据读取
        {  Temp1<<=1;//向左移一位
        ldelay(2);
            SCK=1;//sck上升 正脉冲期间读数据输出   //P3^.5口与SCK相连
           ldelay(2);
          if(SO==1)        //P3.7口与SO相连 IC的7脚  ,数据输出
                { Temp1= Temp1|0x01;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 Temp1= Temp1|0x00;}
ldelay(2);
        SCK=0;
//ldelay(5);
        }

Temp1=Temp1<<1;        //向左移一位,取0-14位
  Temp1=Temp1>>4;        //向右移4位,取3-14位
wendu= (Temp1* 25+ 50)/100 ;//变换为温度值

if(wendu<2000) //最高读取温度设定为500摄氏度
{
            for(i=0;i<wendu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wdge++;
           if(twdge>9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wdge=0;
                   twd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if(twdshi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d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wdbai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}
  }
  wdge=twdge;
wdshi=twdshi;
wdbai=twdbai;
}

网友A:
看来只能弄个,继电器,,每隔几秒钟把电源重新打开一次,就可以显示正确的温度了

网友A:
还有一个办法,用stc单片机的软件重启功能

楼主:
这个办法不可以的啊。

楼主:
等待用过Max6675的朋友来指导,

网友B:
得单步调试才能找到问题

楼主:
没单步调试过啊,请问怎么调?

网友C(2017-03-21):
我的程序跟你的不同一点,但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。期待哪位高手指导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