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不能通过STC下载,MCU,USB是好的,如何修理?

楼主(2014-08-05):
程序不能通过STC下载,MCU,USB是好的,如何修理?

网友A:
p10  p11短路到地就ok了

网友B:
是得,,可能是误选了这个选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10  p11短路到地就ok了

多谢!

网友A:
搞定了没有,昨天忘记了告诉你在stc软件上要选择相应的选项

楼主:
暂时好了,不知怎么搞得,如再出现此问题,再请教吧。多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