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快遥控仿真没有问题,但是实际电路就有问题

楼主(2014-08-05):
我做红外遥控 仿真时 载波和编码都没问题 为什么做实物 hs28b就不出信号呢

楼主:
而且不通过红外的话 那边解码就没问题

楼主:
单片机A的平P1.0发原码调制后红外光发给hs38b信号给到单片机B的p3.2

楼主:
直接把A的P1.0接到B的P3.2就好使

楼主:
一经红外发射接收就不好使

网友A:
原因在于你的实际电路载波有问题,接到四波器上面看一下就明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因在于你的实际电路载波有问题,接到四波器上面看一下就明白了

载波电路就是每13us产生一次中断,然后取反P1.3端口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因在于你的实际电路载波有问题,接到四波器上面看一下就明白了

可以加个qq聊吗,1799917838

网友C:
确实是载波有问题,载波频率可能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