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遥控,仿真编码,调制,解码都没问题。实际实验hs38b无信号输出。

楼主(2014-08-05):
A单片机的原码直接发到B单片机的接收断,可以完成解码遥控。但经过红外发射接收后就不好用了,hs38b信号端一直是高电平。

网友A:
你确定你线没接错

网友B:
搞定了没,先测试一下空载波,看看载波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