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技术

楼主(2014-08-05):
有那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一下,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技术的程序代码吗?程序是我在论坛上下的,程序很简单,但是我感觉我把自己看的闹晕了
#include<AT89X51.H>
unsigned char ID;
void delay10ms(void)
{
unsigned char i,j;
for(i=20;i>0;i--)
for(j=248;j>0;j--);
}

void delay02s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for(i=20;i>0;i--)
{delay10ms();
}
}

void main(void)
{ while(1)
{ if(P3_7==0)
{delay10ms();
if(P3_7==0)
{
ID++;
if(ID==4)
{
ID=0;
}
while(P3_7==0);
}
}
switch(ID)
{ case 0:
P1_0=~P1_0;       //p1_0作为输出口,一开始case 为0时,p1_0状态为什么是“1”,当再一次case为“0”时,p1_0状态为什么还是“1” ??????
delay02s();
break;
case 1:
P1_1=~P1_1;
delay02s();
break;
case 2:
P1_2=~P1_2;
delay02s();
break;
case 3:
P1_3=~P1_3;
delay02s();
break;
}
}
}

网友A(2017-03-29):
楼主说的P1.0 取反以后就是反的啊,按照你的电路,开关灯对应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是不是你自己想错了

网友B:
P1_0=~P1_0第一次输出,第二次自动取反输出

网友C(2017-06-14):
楼主  你的按键可以循环不  从第一状态到最后一个  再到第一个

网友D:
谢谢分享,太好了正好需要

网友E:
是不是延时时间太短,端口状态发生多次翻转

网友F:
每按一次ID自加,case执行的从P10到P13依次翻转,并没有把之前那一位翻转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每按一次ID自加,case执行的从P10到P13依次翻转,并没有把之前那一位翻转。

可能是ID值在执行端口翻转之后没有清零,每一次switch语句都执行一次翻转,实际上端口是在不停的翻转,只是速度太快看起来是一直亮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