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S-51单片机指令集>不明白

楼主(2014-08-06):
各住老师,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<MCS-51单片机指令集>里面的内容看不明白,,想请教一下,那个指令集是用在C语言的吗,,还是汇编的,,谢谢

网友A:
汇编用的

网友B:
汇编语言,数据传输指令

网友C(2016-09-20):
汇编语言是51单片机的基础语言,可以与C语言混编,也可以同C语言互相转换,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,很重要

网友D:
好好找一本51单片机的书读读,像上面这样零打碎敲,毫无用处,反而浪费时间。
介绍你一本书,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》ISBN 978-7-04-044532-9,高教社出版。

网友D:
张志良编著《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》是双解汇编和C51,还proteus仿真,每个例题均可演示,程序语句句句有注释,便于理解,便于自学。你先到书店翻一翻,眼见为实。

网友E:
这个是汇编的,建议直接c语言,简单易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