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PN型接近开关连接到C51单片机IO口的电路

楼主(2014-08-06):
求NPN型接近开关连接到C51单片机IO口的电路,谢谢!!

网友A:
用光耦隔离就可以了

网友B(2025-08-14):
引用 网友A:
用光耦隔离就可以了

为了提高抗干扰和稳定性AK并681电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用光耦隔离就可以了

你这是光耦呀!人家那是接近开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是光耦呀!人家那是接近开关

接近开关控制光耦

网友E:
NPN型接近开关(常开),一般三根线颜色,棕色为正,蓝色为地,黑色为信号。二楼电路没问题,将黑色线接图上PNP-IN,棕色接VCC,蓝色接GND即可。

网友E:
补充恢复的VCC指的是VCC(12-24V),单片机的VCC标为5V比较合适.

网友F:
红外漫反射开关,网上很多,NPN和PNP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