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LED灯闪灭的程序,错在哪里

楼主(2014-08-07):
#include <reg51.h>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 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);
                P2 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delay(600);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输出以下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led2.c...
linking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6.22 - SN: K1RMC-724WNC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9
*** ERROR: COMMAND-FILE 'led' NOT FOUND
Target not created
错在哪里哇

网友A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
这一段有问题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这样就ok啦

网友B:
delay函数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led2.c...
LED2.C(13): warning C280: 'x':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
linking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6.22 - SN: K1RMC-724WNC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9
*** ERROR: COMMAND-FILE 'led' NOT FOUND
Target not created

网友C:
程序没有问题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delay函数里

zychen 大牛说的对,就是这个问题

网友E:
程序没有错误

网友F:
传递函数i 没有过度函数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for(i=x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这样才对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led2.c...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for(i=x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这样才对

网友G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for(i=x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
网友H:
程序没有问题,说延时函数有问题的人也不怎么懂,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这句可以直接给 i 赋值的,i 称为delay的形参,当用delay(600)这样的语句调用delay函数时,会自动给 i 赋值为600,不需要再定义一个x,再让i=x没那必要,看你的错误提示应该是文件led不存在,你要把文件保存为led.c文件再把文件添加到工程,列如5楼的工程左边哪里就是加了个1.c文件,又或者是你写好程序了,没保存一下

网友H:
我把代码复制过来了,完全没问题
创建目标 '目标 1'
PA51汇编 STARTUP.A51 ...
编译 1.c ...
连接 ...
Program Size: data=9.0 xdata=0 code=58
创建 HEX 文件 "1" ...
"1" - 0 个错误, 0 个警告。

网友H:
给你看一下我实验板上的程序,跟你的一样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闪烁的简单试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
*     连接方法: JP11(P2)和JP1用8PIN排线连接起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1.h>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;  //声明延时函数

main()
{

  P2  = 0x00; //置P0口为低电平

  delay(600); //调用延时程序

  P2  = 0xff; //置P0口为高电平

  delay(600); // 调用延时程序

}

/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for(i; i > 0; i--)   //循环 600*255 次
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
网友I:
*** ERROR: COMMAND-FILE 'led' NOT FOUND--错误提示没找到led文件,查看下keil创建程序的步骤对不对,保存路径对不对

网友J:
看你们讨论得热火朝天 气氛很不错 ,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谢谢!

网友K:
delay函数里面的char形变量改成int型就行了

网友L:
呵呵和我一样,新手

网友I:
没有导入C文件,

网友M:
程序没问题不代表执行结果是你想要的,12#正解

网友N:
C文件   没有保存  好像是这样

网友O:
程序没有问题程序

网友P:
i没置数啊

网友Q(2014-09-13):
学习了,要上机试下。

网友R:
延时函数需要声明

网友R:
引用 网友R:
延时函数需要声明

看错,不好意思

网友S:
看不明白,但不是要学学

网友T:
把delay(600)改成60000,delay这么写也行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 for(; i > 0; i--);
  }
或者说在主函数里定义个i,把delay换掉,直接写个for(i=0;i<60000;i++);也可以

网友U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i没有给值。for(i=10;i>0;i--)

网友V:
可以试试把延迟函数改一下

网友W:
延迟函数

网友X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
这一段,把 i 删除也可以的,就这样就行了。 for(    ; i > 0; i--)

网友Y:
引用 网友X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
用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x )

     while(x--);

更简单

网友Z:
程序没有问题。

网友AA:
写得很棒,,,

网友X:
引用 网友Y:
用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x )

,换思路了,这里是找错,呵呵

网友AB:
在一个文件里创建了两个.c的文件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B:
程序没有问题的,如果一个文件同时存在不同的.c文件就会出现这类问题

网友AC:
错在哪呢

网友AD(2014-10-18):
学习了,谢谢高手指点

网友Z:
根本就没有问题,仿真也很对,检查一下Keil软件是不是出了问题啊?

网友AE:
程序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是你没有创建好工程,先创建工程,然后选择芯片类型,然后写程序,然后保存,然后点右边的grounce吧,然后右击有一个选项是添加到。。然后选择你保存刚刚写的程序,就是这样,你应该是才学的,我也经常犯这种错误,当年走了很多弯路。。具体的怎么添加工程,自己百度都可以查到!!希望可以帮到你!!

网友AF:
延时函数有问题吧。

网友AG:
想知道最后正确答案

网友AH(2014-12-22):
程序是没有错误的,错误提示说命令文件led没有找到,说明你的文件路径没有设置好,还是看看你的文件设置情况吧。编译的是led2.c为什么说led这个文件没有找到呢,楼主还是自己查查看吧。

网友AI:
你在编译时,一定要重新导入。C文件,设置晶振和输出格式,要就是你在保存时忘记在文件后面加。C格式,如果没有。就会在便是出错

网友AI:
对了,要选择合适你的单片机型号,不然也会出错的,生成HEX 文件在你的单片机中无法运行

网友AJ:
个人估计应该是建立.c文件后要么没有保存,要没有添加进去工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K:
没建工程。。。。。

网友AL:
仔细看了你的程序,你程序问题很多。有以下错误。
1)延时函数中的i没给初值。
2)延时函数写的有误,你可以写的简单点,比如 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 { while(i--); }
3)你延时函数写在了主函数的下面,因此要对该Delay函数声明。建议初学者把延时函数写在主函数上面。
4)可能你在创建c文件时没保存等、

网友AM(2017-04-16):
是HEX文件的名字有中文且有空格导致的。

网友AN(2019-07-29):
我试了你的程序,程序没有问题。
是创建工程及加及.c文件过程出的问题
好象KEIL对文件名有要求。

网友AN:
我刚才试了一个,工程命名的时候,文件名中间有空格和-就不行
你试试看。
另外,我也是刚学单片机,这可能就是新手容易出的问题吧。
楼主可以联系我,我们一起学。

网友AN:
我试了,所建工程的名字,不能有空格

网友AO:
看ERROR下面的那串英文啊,明显是创建工程的问题,可能是文件没保存或者没添加!

网友AP:
没有将led函数添加到工程里进行编译

网友AQ:
楼上很多错的
/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for(i=x; i > 0; i--)   //循环 600*255 次
        for(j = 255; j > 0; j--);
}
这样试下

网友AR:
给你一个led流水灯的程序参考一下
//led流水灯
# include "reg52.h"
# include "intrins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# define led P2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8 i=0;
        led=0xfe;
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=0xfd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_crol_(led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=0xfe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 }
}

网友AS:
嗯,程序我试过了没有问题,像一些人说的一样,不是程序的问题,是缺少.c文件不过我觉得在延时函数中一个变量是int型,另一个是char型,我觉得这样不太好

网友AT:
char 定义的不是字符吗?char j;那么j不应该椒字符型变量吗?怎么j=255?

网友AU:
keil软件没有破解或者破解未成功

网友AV:
很明显是延时函数的问题啊,多从基本的小程序开始吧,看懂,能敲出来,多积累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