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A0832数模转换

楼主:
买单片机时赠送的程序“DA0832数模转换”,当测量输出电流时发现,两次信号变化之间有较长的等待时间,请问如何消除等待时间,从而获得连续的倒三角波形?多谢!
赠送的程序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跳线设置:J42,3端插上跳线帽,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
显示效果:
       1,把程序烧录进去会发现D12的亮度发生变化,这就是通过数转换来的不同的输出电压导致了d12不同的亮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"AT89x52.h"
#include"intrins.h"
#include"math.h"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DAC0832_SC=P3^2;
sbit DAC0832_WR=P3^6;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uintx,y;
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main()
{
       uchar Data;
       DAC0832_SC=0;
    P2_6=0;
    P2_7=0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for(Data=250;Data>0;Data--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P0=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_W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DAC0832_WR=1;
       //            P0=Data;
       //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//            DAC0832_W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}
用数据采集卡看到的电流波形,尖刺为噪声,

DA0832数模转换

DA0832数模转换

网友A(2014-08-09):
尖刺蛮多,改用一个优质的电源供电试试 最好是手机电池,再就是让0832保持最小系统 以免被其他元件干扰,

网友B:
尖刺不是问题,问题是如何获得连续的倒三角波形?多谢!

网友C:
楼主的意思是消除那一段持续的高电平对吗?

网友C:
这个我估计不难,去掉那个延时的函数即可

网友B(2016-07-13):
我估计是单片机输出电流太小,我用数据采集卡测量,电流太小时采集卡认为是没信号;解决方法,用一个信号功率放大电路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