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B20寄生电源怎么用的啊,求大神看下程序指教下

楼主(2014-08-11):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unsigned char a=0;
unsigned int b=0;
unsigned int t=0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 忽略ROM指令
WriteOneChar(0x4E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DelayMs(10)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忽略ROM指令
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DelayMs(10)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 // 忽略ROM指令
WriteOneChar(0x48);

a=ReadOneChar();   //低位
b=ReadOneChar();   //高位

b<<=8;//移至高8位
t=a+b;

return(t);
}

网友A:
在温度转换期间强上拉

网友B:
楼上的说得对,就是这个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