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编了个AVR控制舵机的程序

楼主(2014-08-11):
利用相位修正pwm模式,因为有反相器的原因用的模式11,求指正。

#include "iom128v.h"
#include "macro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/延时函数
void Delay_ms(uint i)
{uint j;
for(;i>0;i--)
{
for(j=8000;j>0;j--);
}
}
//相位修正PWM初始化函数
void PBPWM_Init()
{
DDRB|=BIT(5)|BIT(6);//PB5~PB6为输出
PORTB=0x00;
}
void timer1()
{
TCCR1A=0x73;//相位修正PWM,11模式
TCCR1B=0x13;//00010010,64分频
OCR1A=1280;//TOP值,20ms
TCNT1=0;
OCR1B=96;
}
void main()
{
PBPWM_Init();//调用相位修正PWM初始化函数
timer1();
while(1)
{
OCR1B=64;//调节占空比
Delay_ms(60);
OCR1B=128;
Delay_ms(60);
}
}

实现舵机左右摆动,不过感觉摆动幅值较小,貌似不到120度,是延时的原因还是占空比的设置问题?OCR1B赋值多少?

网友A(2015-05-05):
新手,学习一下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想问一下TOP值为1280代表20ms是怎么算出来的

看一下128的芯片资料pwm计算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