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无聊大作战】光立方制作

楼主(2014-08-11):
转自:http://www.51hei.com/mcu/3972.html

【无聊大作战】光立方制作视频如下:

光立方的diy制作套件或成品可点击此处购买(带技术支持)

光立方的diy制作套件或成品可点击此处购买(带技术支持)
这一阵刚休息闲着无聊制作8X8X8光立方,应为是初学者有什么问题请见谅啊!~~~
一、光立方的基本原理
利用人眼的暂留效应,利用单片机控制LED灯泡快速的闪烁,显示出一个完整的图案!
二、使用工具和材料
(一)、使用工具:1、焊枪(不用这么好的,随便哪种便宜的也行)2、剥线钳3、锯子(要是相信自己的手工能力,就挑战手锯吧,手锯便宜啊!)4、钢尺5、电钻6、电流表(主要用来测是否焊错的)7、镊子8、热熔胶枪(可有可无)
(二)使用材料:1、单片机X1个2、最小系统X1个(带写入功能的,我这个是不带的,应为我有实验板)3、74hc136X9个4、74hc573X1个5、LED灯X516个(颜色无所谓)6、排插、排针多个(排插至少要两排,做底盘需要64个点)7、实验板(看大小购买,够用就行)8、热缩管(不用太多,够用就好)9、电线(这个要不少,看着来吧)10、20针插座1个、16针插座9个

(三)原件原理
1、74hc138:作用是用三位二进制数,来输出只有一位为零的八位二进制数
2、74hc573:锁存器,在这次中没用的什么功能,主要用来电流放大的,

OE、GNG直接地线,Vcc、LE直接接电源就行了。

三、-->电路图
应为是一个8X8X8的立体结构,用三轴坐标系就可以分别控制单一一盏灯
74hc573(Y)控制Y轴
74hc138(Z)控制Z轴
74hc138(X1~X8)控制X轴

四、制作流程
现在开始正式制作了,前面全是准备。
1、 弯LED灯的针脚,注意正负极不要搞错了,一共弯512个,多弯上几个,作为备用的。

2、 制作定位板,井字形的间隔为20mm,8行8列共计64个点,可以用纸张划线代替。(我这个其实只有7*8个实在是没大板子了!~~)

3、 用定位板焊接单一一排8个,正极正极项链焊接,中间间隔20mm,一共焊64条。
4、 64个单条焊好后,用8个单条组成一个面,这时是负极与负极相连,每条之间的间距是20mm,焊接时顺便调整阵脚,不要短路了。一共8面。
5、 焊好8面以后,就是测试环节了,负极串联起来,给每一行的正极单独供一次电观察有没有短路、没亮、亮度暗等问题的,及时更换,修理。
6、 制作插座,将排插剪开只留下中间的铜质圆柱插座,直接焊接在实验板上,横竖各8排,其中间隔20mm,共计64个点。焊好后背面每个点连出一条线,用以连接74hc138(X1~X8)。线路简单的梳理一下用东西暂时固定一下。然后在线的另一端用剪开的排针焊上一个插头,以备后面连接使用,焊好后套上热缩管(这些图片都不是当时照的,这是已经锯掉一半了,另一半和这一半一样)
7、 将8个面插到低上,将横向相邻的正极弯好后直接焊道一起,注意之间的间隔是20mm,使每一层所有灯的正极是串联在一起的,然后每一层单独引出一条线(图中的红线),分别插在74Hc573(Y)的O0~O7口上。

8、 焊好后就可以放到一边了,接下来就是焊控制电路了。
我们不用将芯片直接焊在实验板上,先焊插座,让后将芯片插进去,这样就不会出现烧坏芯片的情况了。
74hc138(X1~X8)焊接在一块将这8块芯片的Vcc、E3全部串联到一起用来输入电压,GND,E2串联到一起直接接地,然后是A、B、C、分别串联一块,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1.0口、P1.1口、P1.2口,Y0~Y7分别单独的向正面引出排插每一个口单独焊接不是串联,用来连接底座上的64个点,E1向正面单独引出一个排针,用来连接74Hc138(Z)的(Y0~Y7)。焊接完成后用万用电流表检查是否有虚焊,焊错的。
74hc138(Z)和74HC573(Y)的焊接方法都是每个针单独连接一个排针。
9、74hc138(X1~X8)焊接在一块将这8块芯片的Vcc、E3全部串联到一起用来输入电压,GND,E2串联到一起直接接地,然后是A、B、C、分别串联一块,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1.0口、P1.1口、P1.2口,Y0~Y7分别单独的向正面引出排插每一个口单独焊接不是串联,用来连接底座上的64个点,E1向正面单独引出一个排针,用来连接74Hc138(Z)的(Y0~Y7)
74hc138(Z)A、B、C口分别连接单片机的P1.3口、P1.4口、P1.2口
74hc73(Y)D0~D7八个口连接单片机的P0的八个口,OE、GNG直接地线,Vcc、LE直接接电源就行了。剩下的O0~O7口分别连接Y轴的每一层。
直接算是彻底的安装好了。
装饰用的自选项:
1、 剪裁出180mmX180mm正方形,在背面画井字形方格,间距20mm,然后再交错点处打孔。
2、 将底板锯开,接头一一对应的插入钻好的孔,用胶水固定,全部粘好后,梳理线路用热熔胶将线路粘牢,再将每一列的八条线用热缩管捆到一起。

这就算是彻底的完成了!~~~

五、程序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a,b,c;
uchar code TAB[]={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E,0x7F,0x41,0x7F,0x3E,0x00,
0x00,0x00,0x3E,0x7F,0x41,0x7F,0x3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2,0x7F,0x7F,0x4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42,0x7F,0x7F,0x4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62,0x73,0x59,0x4F,0x46,0x00,
0x00,0x00,0x62,0x73,0x59,0x4F,0x4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2,0x6B,0x49,0x7F,0x36,0x00,
0x00,0x00,0x22,0x6B,0x49,0x7F,0x3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8,0x3E,0x7F,0x7F,0x20,0x00,
0x00,0x00,0x38,0x3E,0x7F,0x7F,0x2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F,0x4F,0x49,0x79,0x31,0x00,
0x00,0x00,0x4F,0x4F,0x49,0x79,0x3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E,0x7F,0x49,0x7B,0x32,0x00,
0x00,0x00,0x3E,0x7F,0x49,0x7B,0x3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73,0x79,0x0F,0x07,0x00,
0x00,0x00,0x03,0x73,0x79,0x0F,0x07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6,0x7F,0x49,0x7F,0x36,0x00,
0x00,0x00,0x36,0x7F,0x49,0x7F,0x3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6,0x6F,0x49,0x7F,0x3E,0x00,0x00,
0x00,0x26,0x6F,0x49,0x7F,0x3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E,0x7F,0x11,0x7F,0x7E,0x00,0x00,
0x00,0x7E,0x7F,0x11,0x7F,0x7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49,0x7F,0x36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49,0x7F,0x3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E,0x7F,0x41,0x63,0x22,0x00,0x00,
0x00,0x3E,0x7F,0x41,0x63,0x2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41,0x7F,0x3E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41,0x7F,0x3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49,0x49,0x41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49,0x49,0x4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09,0x09,0x01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09,0x09,0x0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E,0x7F,0x49,0x7B,0x3A,0x00,0x00,
0x00,0x3E,0x7F,0x49,0x7B,0x3A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08,0x7F,0x7F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08,0x7F,0x7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41,0x7F,0x7F,0x41,0x00,0x00,0x00,
0x00,0x41,0x7F,0x7F,0x4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0,0x70,0x40,0x7F,0x3F,0x00,0x00,
0x00,0x30,0x70,0x40,0x7F,0x3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1C,0x77,0x63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1C,0x77,0x63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40,0x40,0x40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40,0x40,0x4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06,0x7F,0x7F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06,0x7F,0x7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1E,0x7F,0x7F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1E,0x7F,0x7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41,0x7F,0x7F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41,0x7F,0x7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09,0x0F,0x06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09,0x0F,0x0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E,0x7F,0x71,0x7F,0x7E,0x00,0x00,
0x00,0x3E,0x7F,0x71,0x7F,0x7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39,0x6F,0x46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39,0x6F,0x4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26,0x6F,0x49,0x7B,0x32,0x00,0x00,
0x00,0x26,0x6F,0x49,0x7B,0x32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1,0x7F,0x7F,0x01,0x01,0x00,0x00,
0x00,0x01,0x7F,0x7F,0x01,0x0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F,0x7F,0x40,0x7F,0x3F,0x00,0x00,
0x00,0x3F,0x7F,0x40,0x7F,0x3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F,0x7F,0x70,0x7F,0x0F,0x00,0x00,
0x00,0x0F,0x7F,0x70,0x7F,0x0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7F,0x30,0x7F,0x7F,0x00,0x00,
0x00,0x7F,0x7F,0x30,0x7F,0x7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63,0x7F,0x1C,0x7F,0x63,0x00,0x00,
0x00,0x63,0x7F,0x1C,0x7F,0x63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3,0x07,0x7C,0x7C,0x07,0x03,0x00,0x00,
0x03,0x07,0x7C,0x7C,0x07,0x03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61,0x79,0x5D,0x4F,0x43,0x00,0x00,
0x00,0x61,0x79,0x5D,0x4F,0x43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
};

void delay(uint z)    //延时程序
{
 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 for(y=10;y>0;y--);
}

void xianshi1(uchar d)   //显示程序
{
                 for(a=0;a<64;a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[64*d+a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init()   //定时器初始化程序
{
 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6;
         EA=1;
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a=b=c=0;
         P1=0;
         P0=0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if(c>=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xianshi1(b);
                 if(b>=3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6;
         c++;
}

程序用来显示的图案应为暂时没有时间去编了,只能靠大家来整了!~~

  图案的编辑规则是:应为是每一次给Y轴一个8位的图案,所以只要64次就可以循环过来了,如图示,第一面显示完成后第二面开始显示,来回八次,直到第八面显示完成,再次转到第一面,再次循环以上步奏,因为速度哦够快,就可形成完整的图案安了。
所以如果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图案就要有64个数据。

这就算是彻底的制作完成了!~~
我也是刚学的有问题的话我会尽量解答

网友A(2014-10-16):
这东西 真心不错哦

网友B:
好厉害~~~  收藏了先~~ 准备实地操作!!

网友C(2020-02-02):
不错的产品,用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