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 cortex-m sw device found 问题解决

楼主(2014-08-12):
keil+jlink环境下,stm32在SW模式下调试时,如果在download程序时报错no cortex-m sw device found,需要排查三个问题:
1.确保接线正确;
2. 高版本jlink固件可识别出赝品jlink,而MDK5.x版本要求SEGGER固件高于V4.78,排查是否是盗版jlink导致该问题发生。若是,可网购jlink-ob小调试器;
3.如果是在程序烧写成功一次后,第二次烧写时报错no cortex-m sw device found,极有可能是软件中设置了SWDIO或SWCLK I/O口的端口模式,由于I/O口一直被占用,使芯片sw端口不能用于下载调试。解决办法:先将boot0保持拉高,再按下复位,然后boot0拉低,之后可以正常使用。

网友A(2014-12-17):
本来是在用路虎LPC1768时发现我的这个问题,
烧写了一个写的不太规范的代码下去,Jlink/Jtag就再也无法使用了!
查了资料,发现Cortex M3系列中普遍存在这个问题,就把解决办法发上来,给使用STM32的童鞋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做个参考,

问题产生原因:
把JTAG的引脚当作I/O引脚来用,原来的JTAG功能失效,
解决办法,使用ISP的下载方式重新烧写一个正常的简单程序下去就OK了!

或者:
1.找到BOOT1和BOOT0,把BOOT1拉低,BOOT0拉高至3.3V。
2.重新下载程序,刷掉FLASH。
3.把BOOT0再次拉低会原来的状态就OK啦。

网友B(2015-04-17):
楼上的 用这么麻烦吗?你按住芯片复位键,点debug的同时松开复位就又能进入debug了。该方法同样适用进入待机状态的芯片

网友C(2017-10-19):
硬件会不会有关啊,第一次能下载,下载完了第二次就不识别了

网友D(2017-11-30):
很好的解决方案,感谢

网友E:
这个方案不错,感谢!

网友F(2018-10-12):
SWD设置成IO了,调试进不去,我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

网友G(2018-12-11):
引用 网友F:
SWD设置成IO了,调试进不去,我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

你好,怎么解决的啊,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,各种方法都试,解决不了啊

网友H(2019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本来是在用路虎LPC1768时发现我的这个问题,
烧写了一个写的不太规范的代码下去,Jlink/Jtag就再也无法 ...

很好,谢谢

网友I(2021-03-10):
能下载但是跑不出程序,再下载时问题继续出现。

网友J(2021-11-14):
多谢多谢,我用第3个方法成功了,

网友K(2022-03-11):
检测JLink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开发板
若JLink引脚正确连接到开发板,按以下步骤执行:
        长按开发板复位键 RST
        点击 LOAD 按钮烧录,期间复位键不要松开
        等待1.5秒后,松开开发板复位键

网友L(2022-05-25):
随便找了个板子,是F0系列的,而且没有复位键,出现第三种情况怎么搞?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检测JLink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开发板
若JLink引脚正确连接到开发板,按以下步骤执行:
        长按开发板 ...

我是F0系列的芯片,而且板子上没有复位键,请问怎么搞?

网友(2015-04-17):
还是大佬的方法牛逼,一下子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