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

楼主(2014-08-12):
  一、概念及详解

  在各种体系的计算机中通常采用的字节存储机制主要有两种: big-endian和little-endian,即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。

  先回顾两个关键词,MSB和LSB:

  MSB:Most Significant Bit ------- 最高有效位
         LSB:Least Significant Bit ------- 最低有效位

  大端模式(big-edian)

  big-endian:M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。

  举例,双字节数0x1234以big-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2000中:

| data |<-- address
         | 0x12 |<-- 0x00002000
         | 0x34 |<-- 0x00002001

  在Big-Endian中,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方式如下(以双字节数0x8B8A为例):

bit | 0 1 2 3 4 5 6 7 | 8 9 10 11 12 13 14 15
         ------MSB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LSB
         val | 1 0 0 0 1 0 1 1 | 1 0 0 0 1 0 1 0 |
         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         = 0x8 B 8 A

  小端模式(little-endian)

  little-endian:LSB存放在最低端的地址上。

  举例,双字节数0x1234以little-endian的方式存在起始地址0x00002000中:

| data |<-- address
         | 0x34 |<-- 0x00002000
         | 0x12 |<-- 0x00002001

  在Little-Endian中,对于bit序列中的序号编排和Big-Endian刚好相反,其方式如下(以双字节数0x8B8A为例):

bit | 15 14 13 12 11 10 9 8 | 7 6 5 4 3 2 1 0
         ------MSB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LSB
         val | 1 0 0 0 1 0 1 1 | 1 0 0 0 1 0 1 0 |
         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         = 0x8 B 8 A

  二、数组在大端小端情况下的存储:

  以unsigned int value = 0x12345678为例,分别看看在两种字节序下其存储情况,我们可以用unsigned char buf[4]来表示value:
  Big-Endian: 低地址存放高位,如下:

高地址
         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buf[3] (0x78) -- 低位
         buf[2] (0x56)
         buf[1] (0x34)
         buf[0] (0x12) -- 高位
         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低地址

Little-Endian: 低地址存放低位,如下:

高地址
         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buf[3] (0x12) -- 高位
         buf[2] (0x34)
         buf[1] (0x56)
         buf[0] (0x78) -- 低位
         --------------
         低地址

  三、大端小端转换方法:

  Big-Endian转换成Little-Endian如下:

#define BigtoLittle16(A)                  ((((uint16)(A) & 0xff00) >> 8)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(uint16)(A) & 0x00ff) << 8))
         #define BigtoLittle32(A)                  ((((uint32)(A) & 0xff000000) >> 24)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(uint32)(A) & 0x00ff0000) >> 8)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(uint32)(A) & 0x0000ff00) << 8)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(uint32)(A) & 0x000000ff) << 24))

  四、大端小端检测方法:

  如何检查处理器是big-endian还是little-endian?

  联合体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,利用该特性就可以轻松地获得了CPU对内存采用Little-endian还是Big-endian模式读写。

int checkCPUendian(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nion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b;
                 }c;
                 c.a = 1;
                 return (c.b == 1);
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