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PWM-脉宽调制问题?

楼主(2014-08-12):
    怎么这论坛上,很少有PWM-脉宽调制的说明的呢?很想多了解这一方面的信息,但是找了很久,都没有找到。请各位提供这方面的信息,谢谢~~下面这PWM程序,我如果改变占空比?这占空比是如何计算的?不知哪位能帮帮忙。
#include"reg51.h"
#include"intrin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fr P_SW1=0xA2;
sfr CCON=0xD8;
sfr CMOD=0xD9;
sfr CL=0xE9;
sfr CH=0xF9;
sfr CCAPM0=0xDA;
sfr CCAP0L=0xEA;
sfr CCAP0H=0xFA;
sfr PCA_PWM0=0xF2;
sbit CR=CCON^6;
sbit LED=P3^3;
sbit key=P2^6;
unsigned int counter;
unsigned char flag;
unsigned char i=0;
//void Delay(uint x)
//{
   // uint a,b;
   // for(a=x;a>0;a--)
    //   for(b=110;b>0;b--);
//}
void main()
{
   P_SW1=0x00;
   CCON=0;
   CL=0;
   CH=0;
   CMOD=0x00;//系统时钟,SYS/12,禁止中断//
   PCA_PWM0=0x00;
   CCAP0H=CCAP0L=0x20;//占空比是87。5%//
   CCAPM0=0x42;
   CR=1;
while(1);

}

网友A:
可以用2个办法来实现  定时器模拟  或者是控制pwm寄存器 输出

网友A: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LED = P1^0;
unsigned char CYCLE;
unsigned char PWM_ON 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while(--cnt);
}

main()
{
bit Flag;

TMOD |=0x01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
IE= 0x82;
TR0=1;

CYCLE = 10;
while(!Flag)
  {
     delay(200000);
   PWM_ON++;
   if(PWM_ON == CYCLE)
     {
      Flag=1;
     }
  }

while(Flag)
  {
   delay(200000);
   PWM_ON--;
   if(PWM_ON == 0)
     {
      Flag=0;
   }
  }
}
void tim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
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;
TH0=(65536-100)/256;
TL0=(65536-100)%256;
if (count==PWM_ON)
    {
     LED = 1;
  }
  count++;
if(count == CYCLE)
    {
    count=0;
if(PWM_ON!=0)
    LED = 0;

    }

}
这个程序每一条语句你肯定能看懂,给你加注释没有必要,给你讲讲PWM的原理,你再对照程序看就明白了
你要用51产生PWM去控制LED,首先你要确定PWM的周期T和占空比D,确定了这些以后,你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基准t,比如定时器溢出n次的时间是PWM的高电平的时间,则D*T=n*t,类似的可以求出PWM低电平时间需要多少个时间基准n'
那么你就可以编写程序,根据你定的时间基准 t 去给定时器赋值初始化,然后开启定时器,定义一个标志位flag,根据flag的状态决定输出高平还是低电平,假设定义flag=1的时候输出高电平,用一个变量去记录定时器中断的次数,每次中断就让记录中断次数的变量+1,在中断程序里面判断这个变量的值是否到了 n ,如果到了说明高电平的时间够了,那么就改变flag为0,输出低电平,同时记录中断变量的值清零,每次中断的时候依旧+1,根据flag=0的情况跳去判断记录变量的值是否到了 n' 如果到了,说明PWM的低电平时间够了,那么就改flag=1,输出改高电平,同时记录次数变量清零,重新开始,如此循环便可得到你想要的PWM波形。

网友A:
51单片机PWM-呼吸灯程序:http://www.51hei.com/mcu/3322.html

楼主:
用定时器做吗?用定时器我可以做百分之五十的占空比,如果是75的占空比,就不懂了。

楼主:
其实有三句不明,while(flag),while(!flag)和if(pwm_on!=0)不明,能讲解一下吗?

网友B:
while(flag)  就是 flag为1的时候就一直执行下面的循环体,

网友B:
while(!flag)   flag为0的时候就一直执行下面的循环体

网友B:
if(pwm_on!=0)   如果pwm_on不等于0 就执行 if 下面的语句,

楼主:
!不是取反的意思吗?和~搞乱了

网友B:
在c语言里面  !=  表示不等于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C:
感叹号的后面加一个等于号在c语言里面是不等于的意思

网友D(2014-10-14):
最大FF 最小00  255级

网友E:
改变 CCAP0H的值可改变占空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