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F8591 AD/DA转换程序

楼主(2014-08-14):
PCF8591用的也是IIC 总线,有了昨晚写的总线协议,倒不是很难,下一步可以考虑做一个不精确的信号发生器,睡觉去咯!

#ifndef __PCF8591_h#define __PCF8591_h

#include "basic.h"
#include "IIC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宏定义
#define AD_WRITE_MODE 0X90
#define AD_READ_MODE  0X91

#define EN_DA0        0X40//打开DA
#define AI_M0         0X00//AD模式0,四个单通道输入
#define AI_M1         0X10//AD模式1,三个差分输入
#define AI_M2         0X20//AD模式2,两个单通道,一个差分混合输入
#define AI_M3         0X30//AD模式3,两个差分混合输入
#define AUTO         0X04//自动增加打开
#define CH0           0X00//1通道
#define CH1           0X01//2通道
#define CH2           0X02//3通道
#define CH3           0X03//4通道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进行DA转换
uchar AD_W_BYTE(uchar DATA)
{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WRITE_MODE);//写入模式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EN_DA0);//写控制寄存器,打开DA转换器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DATA);//写入数据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OP();//停止IIC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进行AD转化,并返回一个8位数据(单通道,自动增加关闭)
uchar AD_R_BYTE(uchar CH)
{
  uchar temp=0;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WRITE_MODE);//伪写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WRITE_DATA(AI_M0|CH);//写入通道,已经设定为四个单通道模式,如要改变方式,请改变值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ART();//重新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READ_MODE);//读取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temp=IIC_READ_DATA();//读取数据
  NO_ACK();

  IIC_STOP();
  delayms(10);
  return temp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连续的进行DA转化,用于输出一个特定的波形
uchar AD_W_PAGE(uchar *p,uchar lengh)
{
  uchar i=0;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WRITE_MODE);//写入模式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EN_DA0);//写控制寄存器,打开DA转换器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for(i=0;i<lengh;i++)
  {
    IIC_WRITE_DATA(*p);//写入数据
    //delay();
    if(TEST_ACK())
      return 1;
    p++;
    delayms(1);
  }
  IIC_STOP();//停止IIC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连续的进行AD转换,用于外界波形的采样
uchar AD_R_PAGE(uchar CH,uchar *p,uchar lengh)
{
  uchar temp=0;
  uchar i;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WRITE_MODE);//伪写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WRITE_DATA(AI_M0|CH);//写入通道,已经设定为四个单通道模式,如要改变方式,请改变值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ART();//重新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AD_READ_MODE);//读取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for(i=0;i<lengh-1;i++)
  {
    *p=IIC_READ_DATA();//读取数据
    IIC_ACK();
    p++;
    delayms(1);
  }
  *p=IIC_READ_DATA();//读取数据
  NO_ACK();

  IIC_STOP();
  delayms(10);
  return temp;
}
#endif

网友A(2014-12-19):
楼主,问您一个问题好吗?我用的也是PCF8591这个AD/DA芯片,但是在进行采集到的模拟量滤波处理的时候遇到问题了,就是针对这个芯片的采集到的模拟量数据的滤波处理怎么解决呀,我是新手,就是想着,如果外界的干扰大了,就需要考虑加软件滤波进一步的处理数据的,但是我也尝试的弄了好几天,看似一个简单的滤波处理,但是对于我就是没有搞定,我加了滤波处理之后的值要么数据一直在加,要么数据不对,显示的不正确的。看看您有什么可以指点的不?或者说您可以写一小段代码供我参考一下。

网友B(2015-06-27):
有仿真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