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 IIC 协议

楼主(2014-08-14):
坐在电脑前写了一整个下午加一个晚上,终于在430上完成了 IIC 协议,在此附上 代码吧,留个纪念,睡觉去,晚安!
#ifndef __IIC_h
#define __IIC_h

#include "basic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宏定义
#define IIC_OUT P1OUT
#define IIC_DIR P1DIR
#define IIC_SEL P1SEL
#define IIC_IN  P1IN

#define IIC_SDA_IN   IIC_IN&0X01//取SDA读取的值,根据接的高地位不同,与上不同的BIT

#define SDA_OUT IIC_DIR|=BIT0
#define SDA_IN  IIC_DIR&=~BIT0

#define SET_SDA IIC_OUT|=BIT0
#define SET_SCL IIC_OUT|=BIT1
#define SET_IIC_EN IIC_OUT|=BIT2
#define CLE_SDA IIC_OUT&=~BIT0
#define CLE_SCL IIC_OUT&=~BIT1
#define CLE_IIC_EN IIC_OUT&=~BIT2

uchar ERROR_BIT=0;//应答错误标志,1错误,0为正确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O配置
void IIC_INIT()
{
  IIC_SEL=0X00;
  IIC_DIR|=(BIT0+BIT1+BIT2+BIT3);//设定三个位输出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IC_START
void IIC_START()
{
  SDA_OUT;//设定SDA输出
  SET_SCL;
  delay();
  SET_SDA;
  delay();
  CLE_SDA;
  delay();
  CLE_SCL;
  delay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IC_STOP
void IIC_STOP()
{
  SDA_OUT;//设定SDA输出
  SET_SCL;
  delay();
  CLE_SDA;
  delay();
  SET_SDA;
  delay();
  CLE_SCL;
  delay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应答信号
void IIC_ACK()//IIC总线应答////////SCL为高电平时,SDA为低电平,(主机对从机)
{

  SDA_OUT;//设定SDA输出
  CLE_SDA;
  delay();
  SET_SCL;
  delay();
  CLE_SCL;
  delay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无应答信号
void NO_ACK()//(主机对从机)
{
  SDA_OUT;//设定SDA输出

  SET_SDA;
  delay();
  SET_SCL;
  delay();
  CLE_SCL;
  delay(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TEST_ACK()//应答错误检测,1错误,0为正确
{
  SDA_IN;
  SET_SCL;
  delay();
  if(IIC_SDA_IN&0x01)
    ERROR_BIT=1;
  else
    ERROR_BIT=0;
  delay();
  CLE_SCL;
  delay();
  return ERROR_BIT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IC写字节
void IIC_WRITE_DATA(uchar data)
{
  uchar i;
  SDA_OUT;//设定SDA输出
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DA_OUT;
    if(data&0x80)
    {
      SET_SDA;//判断发送位,送数据到数据线上
      delay(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CLE_SDA;
      delay();
    }
    data = data<<1;
    SET_SCL;//置时钟信号为高电平,使数据有效
    delay();
    CLE_SCL;
    delay();
  }
  CLE_SCL;
  delay();
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IC读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IIC_READ_DATA(void)
{
  SDA_IN;//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向
  unsigned char i,q0;
  unsigned char byte=0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ET_SCL; //置时钟为高电平,使数据线数据有效
    delay();
    byte=byte<<1;
    SDA_IN;
    q0=(P1IN & 0X01);
    if(q0==0X01) byte=(byte|0x01); //将数据存入byte
    delay();
    CLE_SCL;
    delay();
  }
  return(byte);
}

/*uchar IIC_READ_DATA()
{
  uchar temp=0;
  uchar i;

  SDA_IN;//设定SDA输入
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SDA_IN;
    SET_SCL;
    delay();
    temp=temp<<1;
    if(IIC_SDA_IN ==1)
    {
      temp++;
    }
    delay();
    CLE_SCL;
    delay();
  }
  CLE_SCL;
  delay();
  return temp;
}*/
#endif

下面这部分是AT24C02的操作程序

#ifndef __EEPROM_H
#define __EEPROM_H
#include "basic.h"
#include "IIC.H"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宏定义
#define READ_MODE 0XA1
#define WRITE_MODE 0XA0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在一个地址写一个数据
uchar AT24C02_W_BYTE(uchar ADD,uchar DATA)
{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WRITE_MODE);//写入模式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ADD);//写入数据存储地址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DATA);//写入数据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OP();//停止IIC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读一个地址的数据
uchar AT24C02_R_BYTE(uchar ADD)
{
  uchar temp=0;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WRITE_MODE);//伪写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WRITE_DATA(ADD);//写入读取地址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ART();//重新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READ_MODE);//读取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temp=IIC_READ_DATA();//读取数据
  NO_ACK();

  IIC_STOP();

  return temp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页写
uchar AT24C02_W_PAGE(uchar *p,uchar ADD,uchar lengh)
{
  uchar i;
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WRITE_MODE);//写模式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IIC_WRITE_DATA(ADD);//写入起始地址
  //delay();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  for(i=0;i<lengh;i++)//写入数据
  {
    IIC_WRITE_DATA(*p);
    //delay();
    if(TEST_ACK())//来自EEPROM的应答
      return 1;
    p++;
  }
  IIC_STOP();//停止IIC
  delayms(25);//延时让IIC进行擦除,
              //延时时间很重要,
              //如果出现写入数据错误,
              //则试试延长时间
  return 0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连续读数据
uchar AT24C02_R_PAGE(uchar *p,uchar ADD,uchar lengh)//*p为要存储数据的数组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D为读取的起始地址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ngh是要读取的长度,一般小于7
{
  uchar i;
  IIC_START();//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WRITE_MODE);//伪写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WRITE_DATA(ADD);//写入起始地址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IIC_START();//重新启动IIC

  IIC_WRITE_DATA(READ_MODE);//读模式
  if(TEST_ACK())
    return 1;

  for(i=0;i<(lengh-1);i++)//读取数据并存储
  {
    *p=IIC_READ_DATA();

    IIC_ACK();//来自主机的应答
    p++;
  }
  *p=IIC_READ_DATA();
  NO_ACK();  //停止时主机无应答
  delay();
  IIC_STOP();//停止IIC
  delayms(15);
  return 0;
}
#endif

网友A(2015-04-28):
430单片机的IIC可以不用这么写  你这么相当于没用到IIC模块本身啊

网友B(2015-08-10):
430的好多板子没有IIC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