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指导为什么不右移。

楼主(2014-08-14):
   高手大神,我是个初学者,,我看了视频后,能编写左移流水灯,但右移怎么也移动不了,老师们指点一二,谢了

   main()
     {
            signed char e;
             e=0;
          while(e<0)e=7 ;
        {
        P2=~(1>>e--);
        yc50ms (1) ;
         }
        }

网友A:
你把左移的程序发上来我对比一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左移的程序发上来我对比一下看看

main()
{char e;

   if(sw2==0)
   {

         if(sw2==0)         //判断sw2是否按下,按下指行下属括号内容。
      {
         yc50ms (1);  // 延时抵消按键抖动的时间。
             if(sw2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sw2是否按下,按下指行下属括号内容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w2==0);        //判断sw2是否弹起,==0没有弹起做空循环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c50ms (1);          //  while(sw2==0); 为        假时指行延时 ,延时抵消按键抖动的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while(sw2==0);             //do_ while再次判断sw2是否弹起为,弹起为假跳出循环 .执行下语句,(sw2==0)为真返回do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P2=~(1<<e++);
                    yc50ms (1) ;P2=0Xff;
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hile(e<8); e=0;
       }
         }
   if(sw7==0)
   {

         if(sw7==0)         //判断sw7是否按下,按下指行下属括号内容。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yc50ms (1);  // 延时抵消按键抖动的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w7==0)         //再次判断sw2是否按下,按下指行下属括号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w7==0);        //判断sw2是否弹起,==0没有弹起做空循环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c50ms (1);                 //  while(sw7==0); 为        假时指行延时 ,延时抵消按键抖动的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w7==0);             //do_ while再次判断sw2是否弹起为,弹起为假跳出循环 .执行下语句,(sw7==0)为真返回do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e<0)e=7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~(1>>e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c50ms (1)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
网友B:
移位指令<<  和  >>需要在文件头加入#include <intrins.h>才能使用,你加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移位指令>需要在文件头加入#include 才能使用,你加了吗

没有加,但会左移,,一会我按你说的加一下,试试,,先谢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加,但会左移,,一会我按你说的加一下,试试,,先谢了

O(∩_∩)O哈哈~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要加,我也刚学没多久,<< 和 >>好像不用,_crol_这些类的移位指令才要把

楼主:
又经过几天学习,找出自己以前出现的错误为什么流水灯不右移。
{
        P2=~(1>>e--);//错误的,首先右移的第一位是0X80,也就是最右边小灯亮取反之前。这写为  P2=~(0X80>>1) ;e++;if(e==8)e=0;错误原因过于简单照搬左移程序。

yc50ms (1) ;
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