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们。。谁有乒乓球自动控制装置源代码。。

楼主(2014-08-14):
亲们。。帮一下忙。。谁有乒乓球自动控制装置源代码。。帮忙发一个。。急需。。,谢谢!!!

网友A:
能详细一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详细一点吗?

乒乓球升降高度自动控制装置(G题)

一、任务
设计并制作一套乒乓球升降高度自动控制装置,整套装置由乒乓球升降高度设置和显示单元A和乒乓球升降高度控制单元B构成,要求A和B均具有无线收发功能,A与B之间必须采用无线通讯方式,通讯载体不限。整个装置结构如下图所示:

乒乓球升降高度控制系统示意图

二、要求
要求在单元A上能设定乒乓球升降高度、停留时间、动作次序等,并能将控制信息以无线方式发送给信号接收控制器,并能够实时显示乒乓球高度及其误差信息以及动作状态等;乒乓球在升降控制过程中不能进行任何的人工干预。
1.基本要求
(1)在单元A上可任意设定乒乓球的各种控制任务,并能够实时显示乒乓球所在高度以及计时功能等,具有无线传输功能;每次稳定时有明显的声或光的提示。
(2)利用气体将乒乓球(标准白色)向上吹起,装置能控制乒乓球离开喷口在任意的高度上稳住,从开始启动到稳定,时间不超过30秒,乒乓球稳定时上下起伏波动应在±1cm以内,稳定时间不小于10秒(以乒乓球底端为基准测量点);能稳定地回到起点,要求应无弹跳现象;
(3)能控制乒乓球在管道中做以下要求的连续运动;
装置启动后,①5秒以内把乒乓球从0点吹到20cm处稳定10秒;②向下移动到5cm处,稳定5秒;③再向上移动到30cm处,稳定5秒;④回到20cm处,稳定10秒;⑤从20cm处平稳的回到起点。完成规定动作①-⑤整个时间不超过90秒,要求各处误差均在±1cm以内。
2.发挥部分
(1)能够实时准确显示稳定时的误差。
(2)现场由测评专家给定两个位置参数,要求分别能在10秒之内到达指定位置,要求各处误差均在±1cm以内;并能够实现两个位置之间连续的起伏运动(在两个端点不必再过多停留);
(3)速度可控:上一项测试中最后的连续起伏运动,可以看到明显的周期变化(周期时间的变化不小于50%),要求各处误差均在±1cm以内;
(4)更换乒乓球(白色外表,与原有小球体积相同,但重量是原来乒乓球的5~10倍),继续完成发挥(2)中的任务,要求各处误差均在±2cm以内。
(5)其它。
三、说明
(1)乒乓球升降控制管的材料不做限制,可以自行选择,要求能直观观察到乒乓球升降过程,便于竞赛裁判观测和记录,升降控制管的长度限定不能大于500mm,测评时乒乓球升降高度控制在50~300mm之间的任意位置,升降高度标尺绘制以mm为单位,可以采用成品不锈钢板尺。整个装置的结构可参考上面的示意图设计,具体结构由参赛队自行设计确定;
(2)乒乓球升降位置检测装置的安装方式与检测方法由参赛队自行确定,在竞赛开始前可以手动设定,在测试进行过程中不允许做任何改动和调整;
(3)乒乓球的升降高度均以乒乓球的底面作为测量基准。无线发送信息格式与载体不做限制,由参赛队自行确定;
(4)单元A不能使用已成套的设备,必须由竞赛队独立开发设计,元器件规格与型号不做限定;
(5)控制装置外形尺寸要求:不能大于规定尺寸(长400mm、宽400mm、高600 mm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详细一点吗?

大神麻烦你了哈。。。我看了一星期还没有搞出来。。求指点!!!

网友B:
我在百度文库上面找到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在百度文库上面找到一个

源代码发一个好吗

网友C(2017-05-05):
引用 楼主:
乒乓球升降高度自动控制装置(G题)

一、任务

在不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