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答 BJ:DB 00H,"C"什么意思啊

楼主(2014-08-14):
高手,请问BJ:DB 00H,"C"什么意思啊,求答案

网友A:
DB是伪指令,定义字节命令

网友A:
单片机汇编中,DB命令是给代码区(ROM中)的数据表设置值用的,数据区(RAM中)是不能用DB赋初始值的.

网友A:
单片机汇编中,DB命令只能在程序存储区定义数据,数据区可以使用MOV指令赋值

网友A:
BJ:  只是一个标号而已 可以自己定义  db 后面是 表的数据  你给的这条指令里面有2个数据

网友B:
在代码空间里,从地址为【BJ】开始的地方,存放两个8位二进制数据。【BJ】由编译器在编译的时间,获得真正的地址数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