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串口调试助手显示printf()问题

楼主(2014-08-15):
各位前辈,本人新手学习单片机,通过《51单片机自学笔记》一书自学单片机,今日调试书上一程序,出现了问题。
该程序主用用于让学者了解“++” “--”运算符的理解。程序如下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nit unsigned int
main()
{unit x,y,z;
SCON=0X50;
TMOD=0X20;
PCON=0X00;
TL1=0XFD;
TH1=0XFD;
TI=1;
TR1=1;
x=8;
y=8;
z=++x;
printf("\n % d % d % d",y,z,x);
x=8;
y=8;
z=x++;
printf("\n % d % d % d",y,z,x);
x=8;
y=8;
z=x--;
printf("\n % d % d % d",y,z,x);
while(1);
}

我把程序下载到实验板后,然后打开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,调试好参数,却发现窗口上什么都没有出了什么问题呢?

楼主:
希望各位大神都可以帮忙看看,分析一下,我是这个暑假才刚刚开始学习单片机,今年大二,确定了以后学习的重点就是单片机,如果你们对单片机学习有什么意见,建议也可以提出来,我将万分感谢

网友A:
按照这里的操作试试:http://www.51hei.com/mcuteach/149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这里的操作试试:http://www.51hei.com/mcuteach/149.html

前辈,我已成功尝试,仿真结果对了。非常感谢,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串口调试不对,我的老师告诉我,应该是少一部分,printf()的底层驱动fputc()。我不知道这个函数怎样使用,望告知

网友B:
你自己的那个程序还是没有成功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自己的那个程序还是没有成功吗?

我的主程序没有问题,关键是串口出问题,少了fputc(),串口调试软件窗口没有任何反应,只有在keil软件仿真时才有反应

网友C:
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