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定Error:Flash download failed -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

楼主(2014-08-16):
刚买的板子 ,用jlink下载人家的程序还好 自己的就会出现错误警告,后来发现是人家的工程里面设置好了jlink的的下载方式, 上面是正确的设置方式 编译器是MDK4.1.2,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可以仿照着修改一下啦!

楼主:
笔者使用Keil开发环境对STM32L Discovery进行开发,更新一次firmware后就不能连接目标板了,报错Internal comman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。最后将Keil更新至4.60就可了。

使用过程中笔者发现,当目标板的芯片处于休眠的时候,在尝试连接目标板时候也会出现报错Internal comman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target dll has been can的现象,解决办法是使目标板退出休眠,即按住reset键再下载程序。

网友A(2015-05-13):
挺实用的方法

网友A(2015-06-23):
确实挺好的,我的改好了。thank you!

网友B(2018-09-12):
确实是挺实用的方法

网友C(2018-12-17):
大神真的牛皮,言简意赅。

网友D(2021-04-29):
怎么操作的哦不会

网友E(2021-10-14):
非常感谢,原来我的板子进入休眠了,自己搞了俩小时都没搞好,这里看一下,十秒解决呜呜

网友E:
非常感谢,原来我的板子进入休眠了,自己俩小时没搞定,这里一看十秒解决呜呜

网友F(2022-03-23):
引用 网友E:
非常感谢,原来我的板子进入休眠了,自己搞了俩小时都没搞好,这里看一下,十秒解决呜呜

原来我的板子进入待机模式了,看了你的评论我才搞好 谢谢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