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件“MSComm”加载失败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4-08-16):
刚开始软件用的很好,后面不知道突然就出现这个提示了,求大神帮忙。

网友A:
点右键选择题管理员的身份来运行,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右键选择题管理员的身份来运行,就可以了

谢谢支招,我重新下载一个“MSComm控件”复制到C:\WINDOWS\SysWOW6下面,覆盖原来的控件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学到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