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STM32F407 RT-Thread网络驱动

楼主(2014-08-16):
前几天太忙,没时间搞StrongBoard-II
ethernet驱动用的是ST原版stm32f4x7_eth.c、.h,
板级支持包用了一部分stm32f4x7_eth_bsp.c、.h,当然我的PHY是LAN8720A,所以做了些改动。

然后另外写了rt_driver_eth.c、.h,这两个文件是网络的RTT系统下的驱动。RTT官方代码总是把ST的代码和RTT驱动混在一起,我觉得这样不清晰,不便于维护。所以我都是把ST的代码和RTT代码分开。

遇到的问题:
1. 没开中断,结果只能发不能收。
2. 没有定义CHECKSUM_BY_HARDWARE,结果STM32F407发包不包含校验和,ping主机时主机认为包错误,所以一直ping不通。加了CHECKSUM_BY_HARDWARE宏定义之后问题解决。
怀疑如果不加CHECKSUM_BY_HARDWARE的话,可以把CHECKSUM_GEN_xxx和CHECKSUM_CHECK_xxx置为1,这样应该是软件计算校验和。不过没有测试这个想法。

网友A(2017-10-22):
高手,你写的例程能发给我一下吗?
我想搞一个STM32F407+LWIP+RTT+DP83848,的UDP客户端试验,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,尤其是83848的驱动不知道在哪写?MAC地址怎么注册啊?混乱中

网友A:
高手,能不能把这个例程发给我一下QQ1964439971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