勃“手机电池保养方法”

楼主(2014-08-17):
下面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一篇手机电池保养文章,里面有很多误区和伪科学,黑字部分是我后加的。
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一:新购手机充电需注意
新购手机的电池都是使用的锂电池,且厂商已经进行了激活处理,每个新的手机电池都会有余电,因此新购手机的前三到五次充电为调整期,注意每次充电应保持在14小时以上,以保证充分激活锂离子的活性,达到最佳使用效果。
勃——手机都有电源管理芯片,充满自停,所以根本不存在充14个小时的说法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二:锂电池无需放电,尽量慢充
很多网友认为手机电池在充电前应该先放电,这是不对的,锂电池是不需要也不可以放电的,现在的锂电池都没有放电功能。
   另外,建议大家在充电时,尽量以慢充的方式充电,以减少对手机电池的损耗。注意:无论慢充还是快充,都不能超过24小时,否则会因为长时间的供电产生巨大的电子流而烧坏电芯。
勃——前一部分内容说的不错,尽量以慢充电的方式,应该说越慢越好,但是太慢了效率太低,因此不存在需要少于24小时的说法。
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三:充满后不要立即断电
在手机电池充电时,如手机或充电器显示已经充满,请不要立即断电,因为这时的手机电池电量实际只充了90%,应给电池一段补电的时间,将电池充满后再使用,否则会缩短使用时间。
勃——手机电源管理芯片会以恒流、恒压和浮充三种方式充电,因此最后阶段是涓流浮充,充满后不要立即断电的做法没问题,最好的做法是不取下来,使用外接电源供电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四:充电时尽量不开机
如果在充电时手机还开着,则手机电池一面因为手机的使用而向外放电,又因电池的充电而向内供电,很可能使电压紊乱导致手机的电路板会发热,如果有来电时,会产生瞬间回流电流,对手机内部的零件造成损坏。
勃——充电时手机开着电池也肯定不会对外放电,不然你永远也充不满,手机这时候靠外接电源和电池同时供电,电池只不过充当一个不断电的电源。突然来电也会因为电池的缓冲作用使手机的内部零件受到保护。电压紊乱纯属胡说八道!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五:电量用完后再充
手机电池的充电次数决定了电池的寿命。通常,锂电池大约可连续充/放电500次,之后的电池性能就会大大减弱。因此,建议大家尽量在手机电池用尽或自动关机后再充电。
勃——锂电最怕过放,即使是正常的深放电也会对锂电不利,而且锂电不存在记忆效应,所以不用等全部放完再充,而是一有机会就充电,尽量让电池保持满电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六:注意保护手机电池
要想手机电池保养到位,同时还应该注意保护手机电池,因此,不要将电池暴露在高温或严寒下,像三伏天时,不应把手机放在太阳底下,经受烈日的曝晒;或拿到空调房中,放在冷气直吹的地方。当充电时,电流产品回流,电池有一点发热是正常的。
勃——电池的正常工作温度是室温,发热或过冷对电池不好,但是充电时如果能降低电池温度,对电池有好处,空调的温度还不会对电池产生较大影响,应此电池充电时放在空调下直吹没问题,平时放在空调下也没问题。
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七:长时间未用后需要激活
如手机电池长时间未使用,则在使用的时候应先到专门的手机维修点对电池进行一次激活处理,也可以自己用一个直流恒压器,调整电压为5~6V,电流500~600mA反向连接电池。注意,一触即放开,最多重复三次即可,经过这样处理后,再用原装充电器进行“调整期”充电。
勃——同一,锂电池不需要用户激活,更不要反接,锂电池的内部保护板会保护或者因为反接而损坏,写这篇文章的是个白痴!!!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八:充电时间不是越长越好
手机充电时需注意,不是充电时间越长越好,对没有保护电路或非正版电池应在充满后立即断电,否则会因发热或过热影响性能。
勃——这一条已经同三自相矛盾,而且没有保护板的电池一定不要用!!短路以后有爆炸的危险。
附:计算电池的理论充电时间的方法:
电池的电量除以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就可以,例如:以一块电量为800MAH的电池为例,充电器的输出电流为500MA那么充电时间就等于800MAH/500MA=1.6小时,当然这只是理论的充满电的时间计算,当充电器显示充电完成后,最好还要给电池大约半个小时左右的补电时间。锂离子电池必须选用专用充电器,否则可能会达不到饱和状态,影响其性能发挥。
勃——锂电池充电器都有管理芯片,充满自停,不是依靠时间这种笨办法来控制充满与否,只有过去的镍镉镍氢傻充才需要这么做。
手机电池保养方法九:小细节也可延长电池寿命
手机电池在长时间使用后,属触片会出现氧化现象,会导致手机的自动关机或者通话时自动断线。这时,可用小棉签或牙签裹上手巾纸沾少许酒精搽拭就可以了。千万不可用硬物去刮,那样反而会加重接触不良。没有酒精可用高度白酒替代。搽拭完后要用纸巾立即搽干,以免酒精溢开造成电池两极间短路。新电池经过3-5次完全充放电循环后其内部的化学物质才会被全部"激活",达到最佳使用效果。
勃——锂电池不存在需要经过几个放电循环这种方式激活。也不要使用酒精等溶解性的物质擦拭电极,应该使用橡皮轻擦接触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