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定ERROR:CANNOT OPTIMIZE FUNC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.

楼主(2014-08-17):
keil中错误图所示:ERROR:CANNOT OPTIMIZE FUNCTION COMPILATION TERMINATED.

楼主:
这种错误一般发生在 同时加入几个文件的情况下 ,,大部分是由于加入的文件里面含有相同的函数引起的,还有调用了相同的头文件 有冲突.

网友A:
大神,怎么实现模块化编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