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IO扩展一(进阶)74HC595LED控制(输出扩展)

楼主(2014-08-17)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       *
*通过本例程了解 74HC595(串入并出)基本原理和使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3个I/O扩展8个输出,通过片选可以串接更多74HC595芯片,得到更多的输出数               *
* 请学员认真消化本例程,懂74C595在C语言中的操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此汇编程序留给大家做为课后作业自己完成。关于HC595汇编驱动参考“静态显示(74HC595驱动)”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 NOP() _nop_()  /* 定义空指令 */

//SPI IO
sbit MOSIO =P3^4;
sbit R_CLK =P3^5;
sbit S_CLK =P3^6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;      //函数声名
void HC595SendData(unsigned char SendVal);

main()
{  unsigned char Led=0xfe;         //1111 1110
   HC595SendData(0xff);            //初始化595使他为高电平 让LED处于熄灭状态

  while(1)
  {

            HC595SendData(Led);        //调用595驱动程序 把LED的数据送到595
                Led<<=1;
                Led        = Led| 0x01;  //移位后,后面的位为高电平;
            if (Led == 0xff ) Led=0xfe;  //1111 1110
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延时子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unsigned int j;
    for(i; i > 0; i--)
        for(j = 300; j > 0; j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: HC595SendData
** 功能描述: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HC595SendData(unsigned char SendVal)
{
  unsigned char i;
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   if((SendVal<<i)&0x80) MOSIO=1; //set dataline high  0X80 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
        else MOSIO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为真 MOSIO = 1

        S_CLK=0;
        NOP();        //产生方形波
        NOP();
        S_CLK=1;
   }

  R_CLK=0; //set dataline low
  NOP();   //产生方形波
  NOP();
  R_CLK=1; //片选

}

网友A:
还不错  挺适合新手进阶的  不过  有点这种方案的利弊总结 就更好了

网友B(2014-12-22):
下载下来后怎么是点亮,不能全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