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Windows程序中设备上下文DC(device context)的理解:

楼主(2014-08-18):
DC实际上是GDI内部保存的数据结构。
DC与特定的显示设备(如显示器或打印机)相关。
对于显示器,DC总是与显示器上的特定视窗相关。

DC中的有些值是图形「属性」,这些属性定义了GDI绘图函数工作的细节。
例如,对於TextOut,DC的属性确定了文字的颜色、文字的背景色、x座标和y座标映射到视窗的显示区域的方式,以及显示文字时Windows使用的字体。
MSDN的解释:一个DC是一个结构,它定义了一系列图形对象的集合以及它们相关的属性,以及影响输出效果的一些图形模式。这些图形对象包括一个画线的笔,一个填充和painting的画刷,一个用来向屏幕拷贝的位图,一个定义了一系列颜色集合的调色板,一个用来剪裁等操作的区域,一个做painting和drawing操作的路径。

一个应用程序从不直接地访问(access)dc,常见的取得dc的方式有以下几种:
SDK's way:
1. BeginPaint
case WM_PAINT: HDC hdc = BeginPaint(hwnd, &ps);EndPaint(hwnd, &ps);
MSDN的解释:
BeginPaint函数自动地设置dc的剪裁区域,这个剪裁区域,剪裁的是由InvalidateRect 或 InvalidateRgn函数触发的窗口无效区域,或者是系统给出的无效区域,当窗口被sizing,moving, creating, scrolling, or any other operation that affectsthe client area.
一个应用程序从不调用BeginPaint,除了在收到一个WM_PAINT消息的时候每一BeginPaint调用之后,需要调用EndPaint函数。

2.GetXXXDC
GetDC取得与窗口客户区相关的dc,GetWindowDC取得与整个窗口(包括客户区和非客户区)相关的dc。

我对dc的理解是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c表示的是当前窗口或区域的作图环境设置。
比如,使用BeginPaint取得的dc表明了,当前无效区域的作图环境设置。比如,它的作图环境是画笔蓝色,画刷红色。使用GetXXXDC取得的dc表明取得的特定窗口的当前作图环境设置。比如,它的作图环境是画笔蓝色,画刷红色。

当我们取得一个dc的时候,我们同时取得了相关的当前窗口或区域的范围,BeginPaint取得的dc与某一窗口的无效区相关,GetXXXDC取得的dc与某一窗口的客户区或整个窗口相关。
dc是gdi函数(drawline,textout...)需要的一个参数,为什么需要这个参数呢,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当前画笔的颜色,坐标系的设置等等。
当程序需要绘图时,它必须先取得设备上下文句柄。在取得了该句柄后,Windows用内定的属性值填入内部设备上下文结构。可以通过调用不同的GDI函数改变这些预设值。利用其它的GDI函数可以取得这些属性的目前值。当然,还有其它的GDI函数能够在窗口的显示区域真正地绘图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还有一类重要的dc,内存DC,是一个虚拟的内存设备上下文,我们对它进行绘图等操作,不会显示在屏幕或打印机上,而我们可以在它完成之后,拷贝到屏幕上或打印机上来输出,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因为操作而给屏幕带来的闪烁,对于打印机而言,打印只能是从上往下打,而我们在MEMDC中,可以随意进行操作,这样可以输出直接在打印机上输出所达不到的效果.
在窗口上贴图一般总是要用到内存DC,将所有的绘制工作先绘制在内存DC上,然活一次性拷贝到屏幕DC上,就是这样了。
以下是我从其它地方找到的关于内存dc的说明[http://hi.baidu.com/s025037/blog ... 569892f603a6ce.html],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修改。
这里是使用mfc进行的说明,对hdc进行了封装,但是道理是一样的。
1.创建内存DC
CDC m_MenDC; //声明内存DC
CDC m_MenDC2; //声明内存DC

CBitmap m_Bitmap1;  //声明一个位图
m_MenDC.CreateCompatibleDC(GetDC());//创建内存DC
m_MenDCMap.CreateCompatibleDC(GetDC());//创建内存DC

m_Bitmap1.CreateCompatibleBitmap(GetDC(),1024,768); //创建一个兼容位图,这是一个空的位图,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屏幕,可以在上面画线,输出文字等,自己制作一个简单的位图。

m_hbmpBK =(HBITMAP)::LoadImage(AfxGetInstanceHandle(),path+"Bk4.bmp",IMAGE_BITMAP,0,0,LR_LOADFROMFILE);
//我们也可以从硬盘导入一张位图。

2,为内存DC选入一张位图,或兼容位图。
m_MenDC.SelectObject(m_hbmpBK);
m_MenDC2.SelectObject(m_Bitmap1);

注意,想要在内存dc上作图,必须先为它选入一张位图,或兼容位图。想想前面,不管BeginPaint还是getDC都有一个相关的区域。这里的位图就是相关区域。
3.接着我们就可以像在窗口上作图一样,使用gdi函数(drawline,textout...)在内存dc上作图了。同时也可以从一个内存dc拷贝位图到另一个内存dc。
m_MenDC2.BitBlt(0,0,1024,768,&m_MenDC,0,0,SRCCOPY);

4,绘制结果的显示,将这些东西拷到屏幕DC(getdc取得的dc)上
//所谓的双缓冲就是把所有的绘制工作都做在一个内存DC上。
// 最后一次拷到屏幕DC上,只能有一次
dc.BitBlt(0,0,1024,768,&m_MenDC2,0,0,SRCCOPY);//这里的dc是通过getdc取得的屏幕或者某个窗口的dc。
这里所强调的“一次”;是不要连续将几个内存DC的内容都拷到屏幕DC上,这样没有起到双缓冲的效果。如果你搞了很多个内存DC,想把这些东西都显示出来,那你应该先把这多个内存DC的内容同时拷到另外一个内存DC上,再把这个内存DC的内容拷到屏幕DC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