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Serial串口类的关闭串口解决方法

楼主(2014-08-18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CserialPort类加上关闭功能————我的解决方法(转帖)(2010-11-2114:01:43)转载▼
标签: 串口通信 主线程 关闭功能 进行 中止 杂谈   分类: 技术资料
VCserialPort类加上关闭功能————我的解决方法
20101015星期五 10:40
CSerialPort是一个很好的串口通讯类,但它没有关闭串口的方法,如果对这个类的实现原理不了解,自行编写串口关闭方法可能会带来如下问题:
   1、用closehandle方法关闭串口:由于调用类方法StartMonitoring后会生成一个串口通信线程,这个线程中要不停地访问串口,这种方法会带来明显的错误。
   2、先用StopMonitoring方法停止串口监听,然后用closehandle关闭串口:由于StopMonitoring只是将进程挂起,这样做将使程序结束时解构函数无法将中止事件发送到线程,可能导致程序不能完全退出,主窗口关闭后仍可在进程管理器中看到进程。
   3、先用SetEvent发送中止事件给线程,等待线程结束后再用closehandle关闭串口,程序如下:
voidCSerialPort::ClosePort()
{
// if thethread is alive: Kill
if(m_bThreadAlive)
{
   do
   {
   SetEvent(m_hShutdownEvent);
   } while(m_bThreadAlive);
   TRACE("Threadended\n");
}
if(m_szWriteBuffer != NULL)
{
   delete []m_szWriteBuffer;
   m_szWriteBuffer=NULL;
}
if(m_hComm)
{
  CloseHandle(m_hComm);
   m_hComm =NULL;
}
}
   这个程序在某些应用中可能会导致程序锁死,比如要将连续、大量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实时显示或存盘时会发生这种情况,原因是:串口通信线程每接收到一个字符,都要用sendmessage通知主线程,而sendmail是阻塞式的,如果此时主线程正在关闭串口,会用do...while循环连续向串口通信线程,直到串口通信线程中止为止,这个过程也是阻塞式的,此时主线程在不断判断串口通信线程是否中止,通信线程发来的sendmessage消息进行处理,而通信线程则在等待sendmessage的返回,不会对主线程发来的中止信号进行处理,从而导致死锁,进入漫长的超时等待状态。由于消息处理及存盘、实时显示等过程比较耗时,在对连续、大量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此类操作时极易导致锁死情况,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sendmessage不是异步的。
    了解导致错误的原因,就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避免,比如用postmessage替代sendmessage(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),不使用do...while循环。
    将上面的ClosePort函数修改成以下形式:
voidCSerialPort::ClosePort()
{
// if thethread is alive: Kill
if(m_bThreadAlive)
{
   MSGmessage;
   while(m_bThreadAlive)
   {
   if(::PeekMessage(&message,m_pOwner->m_hWnd,0,0,PM_REMOVE))
   {
    ::TranslateMessage(&message);
    ::DispatchMessage(&message);
   }
   SetEvent(m_hShutdownEvent);
   }
   TRACE("Threadended\n");
}
if(m_szWriteBuffer != NULL)
{
   delete []m_szWriteBuffer;
   m_szWriteBuffer=NULL;
}
if(m_hComm)
{
  CloseHandle(m_hComm);
   m_hComm =NULL;
}
}
同时在ReceiveChar中加入对线程结束事件的判断:
voidCSerialPort::ReceiveChar(CSerialPort* port, COMSTATcomstat)
{
BOOL bRead= TRUE;
.......
for(;;)
{
   //add bylgb
   //防止死锁
if(WaitForSingleObject(port->m_hShutdownEvent,0)==WAIT_OBJECT_0)
   return;
......
}
   这样将解决死锁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