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怎样多线程工作

楼主(2014-08-18):
如题 单片怎样多线程工作

网友A:
单片机只有一个线程 只能单线程工作

楼主:
不能分频工作吗

网友B:
单线,一分频就成双线,
只有双核,才是真正双线程

网友C:
不是有种超线程技术吗

网友D:
我晕,,单片机哪里能用到这么高级的技术,,如果你硬要实现双线程,那我也有一个办法,,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面同时使用两块单片机这就是真正的双线程了

网友D:
用两块单片机的话这便是真正的双线程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