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单片机编程之中断与时钟程序

楼主(2014-08-18):
对于我以前学习过的东西进行总结整理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喜勿喷!有好的建议或资料请@我!
在懂了数码管的工作原理和控制原理之后,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编写时钟程序了,所谓时钟就是几点几分几秒用八位数码管显示出来,只是它会跳动显示的数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。一开始我使用的延迟写的时钟,每过1s数码管的秒加一,通过写的程序运算之后分加一,再后时加一。
我现在用的是中断写的时钟,不用延迟  ,将主程序写好后,写出中断程序,等待中断响应,将时钟用到的运算写在中断里,每中断一次,时钟运算一次。
中断概念:
对于单片机来说,中断是指CPU在处理某一事件A,发生了另一事件B,请求CPU迅速去处理(中断发生);CPU暂时停止当前的工作(中断响应),转去处理事件B(中断服务);待CPU将事件B处理完毕后,再回到原来的事件A被中断地方继续处理事件A(中断返回),这一过程成为中断。

现在就来看程序://加语句  是解释语句   不是程序  运行时直接略去!
#include<reg51.h>    //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   //宏定义
#define ab   P0
//--定义全局变量--//
uchar        int_time;
uchar    a,b,c;
sbit  duanA=P2^2;
sbit  duanB=P2^3;
sbit  duanC=P2^4;
unsigned  char  code 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 //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A、b、C、d、E、F的显示码
uchar DisplayData[8];             //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
void Dig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//--声明全局变量--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中断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clock(uchar  a,b,c)
{
    DisplayData[0]=table[c/10];
         DisplayData[1]=table[c%10];
         DisplayData[2]=0x40;
         DisplayData[3]=table[b/10];
         DisplayData[4]=table[b%10];
    DisplayData[5]=0x40;
    DisplayData[6]=table[a/10];
         DisplayData[7]=table[a%10];
         Digdisplay();
}        对于上面的绿底的时钟程序包括一些有点基础看的不是很懂,因为我的开发板上有138译码器。上面的程序用译码器的原理控制的8个数码管而不是P2这个I/O端口,它完全可以替换成用P2端口控制的。可参照我的周记二来写。上面就用到了简单运算来改变参数如C/10,C=10则等于1,/是运算符号除法取商,%是除法取余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中断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main()
{
 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使用定时器0方式
   TH0=(65536-46083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初值
        TL0=(65536-46083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...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全局中断控制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 int_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值
         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计数变量初始值
         b=5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计数变量初始值
         c=2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计数变量初始值
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程序在这里不停的对数码管动态扫描同时等待中断发生
         {
     clock(a,b,c);        //调用中断日期子程序
}
}上面程序中红色的程序用到的定时器只是其中一种,定时器的使用方式也是。具体的中断比这复杂许多,详情请参照相关书籍!
下面用红底写的程序就是138译码器的位选程序switch是选择语句,case是选择执行语句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uchar i,j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0;duanB=0;duanC=0;break; 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1;duanB=0;duanC=0;break; 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0;duanB=1;duanC=0;break; 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1;duanB=1;duanC=0;break; 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0;duanB=0;duanC=1;break; //显示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1;duanB=0;duanC=1;break; //显示第5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0;duanB=1;duanC=1;break; //显示第6位
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duanA=1;duanB=1;duanC=1;break; //显示第7位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ab=DisplayData[ i];            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间隔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           ab=0x00;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time() interrupt 1
{    // uchar a,b,c;
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//重装初值
  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         //重装初值
          int_time++;
         if(int_time=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到了20次,说明1s时间到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nt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6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b==6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++;
  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}
          if(c==2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}
}
显示效果图如下:

烧录程序,开始显示初始值,定时器中断程序,在设定的1S后发出中断请求(如何设定中断发生时间具体请参照相关书籍),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中,秒加1,显示改变。回到被中断地方继续工作,显示的是中断后的数据,每隔1S中断一次  ,数据更新一次,数值到了一定程度,就会遇到if 语句如
if(a==6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b==6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++;
                   b=0;
         }
          if(c==2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=0;
          }
分加一,秒清零;时加一,分清零;就形成了时钟。

网友A:
讲得很全面彻底,点个赞

网友B:
确实非常相信很容易看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