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出现switch expression has illegal type错误(想用switch控制开发板上的喇叭)

楼主(2014-08-18):
switch(beep)
{
case(0x01):{beep=0;}break;
case(0x00):{beep=1;}break;
我就这样编的
前面sbit beep=P2^2;

结果编译出现switch expression has illegal type错误

楼主:
应该怎么处理?

网友A:
http://www.51hei.com/mcuteach/137.html

switch (整数表达式)

只能为整数 而不能为sbit类型

网友A:
beep 只能是 char 或者 int 变量

网友B:
语法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