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检测有无速度啊

楼主(2014-08-19):
在一定的时间里,怎样检测电机是否在连续的转动啊,求大神相助

网友A:
用红外遮挡式传感器,如果电机的转动的时候就会有脉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红外遮挡式传感器,如果电机的转动的时候就会有脉冲

我用了这个,我不需要知道速度的大小,只需要知道在一定的时间里,例如3分钟,是否有连续的速度,有什么编程思想可以实现呢

网友B:
你的意思是三分钟之内要连续运动?

网友B:
不能停止吗?

网友B:
如果中间有停止则输出一个控制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中间有停止则输出一个控制信号

现在这个我已经可以检测它是否在一段时间内连续运动了。但是如果这个轮子恰好停在了能使检测信号的中断持续发生的位置,如何让单片机知道并解决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意思是三分钟之内要连续运动?

可以停,但是要检测出来,现在可以检测了

网友C:
有兴趣 继续关注

网友D:
问一下楼主搞定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问一下楼主搞定了吗?

可以检测有无速度了

网友E:
用霍尔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