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一个小程序

楼主(2014-08-19):
我是一个才入门一周的学员,现想用STC单片机控制2个LED灯,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:单片机供电LED1点亮(点亮时间为5秒),5秒后熄灭,熄灭时间为2秒,2秒后接着LED2点亮,点亮时间为5秒,5秒后熄灭,熄灭时间2秒,2秒后LED1接着点亮循环下去。请求哪位师傅帮帮忙给我发一个程序,谢谢!

网友A:
你昨天不是提问,咨询了一个类似的程序吗?我看你今天问的这个程序和昨天那个非常相似

网友A:
把那个程序稍微改动一点点就能实现的

网友B:
#include<stc1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//同上
sbit led1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自己的实际修改I/O
sbit led2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void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中断初始化函数
uchar num1,num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主函数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亮
                while(num1!=100);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5秒
                num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归零
                led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灭
                while(num1!=40);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2秒
                num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归零

                num2=0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同上
                while(num2!=10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num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led2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while(num2!=40);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num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}
}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}
void T1_time()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50毫秒的
{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1++;
        num2++;
}
//我想要积分

网友B:
经测试ok

网友C:
用witch()语句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//同上
sbit led1=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自己的实际修改I/O
sbit led2=P1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void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中断初始化函数
uchar num,se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主函数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se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led1=0;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led1=1;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+2:        led1=1;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+2+5:        led1=1;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+2+5+2: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}
void T1_time()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50毫秒的
{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        if(++num>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非常感谢师傅们的帮助!我应该好好认真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