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腔的小双工 无线电调试

楼主(2014-08-19):
     相信各位玩DIY小中继的蛤蟆,对7腔的小双工比较熟悉,原厂指标为450Mhz +10M差频 。好了,要用在业余段,线圈要加长1/4圈。频率好解决,但这个差频却不好搞,勉强调到7、8M差频使用,强差人意,5M差频更不用想了。后来出现了6腔的小双工,话说可以调到5M差频,炒得沸沸扬扬,炙手可热。

      本人早前入手了几只小双工,苦于没有好的调试设备,基本处于瞎鼓捣的状态,后来入手了扫频仪,经过一番埋头的实践(此处省略一万字),发现7腔的小双工是一个可造之才啊!完全可以改造到业余段-5差频使用。不多说,先上图:

下差频双工,发射438.82Mhz,接收 433.82Mhz,439太多台了,所以定在438。在5M的差频范围,幅频特性刚好调节在波峰和波谷,所以双工器工作在最佳状态,指标有保证。
接收端(低频端)的特性图:

发射端(高频端)的特性图:

来实测一下发射衰减,直通GP88S实出4W:

经过双工器之后实出3.2W,折合衰减0.97dB,应该差不多了,可以实用。

经过折腾,发现这种7腔小双工还有点讲究,为什么要7个腔而不用6个呢?为什么高频端要多一个腔?这里一时讲不清,先卖个关子…………

好,再来看看这个大热的6腔双工,结构不多说了,与7腔的大不同,谁拆谁知道。它的隔离度的指标很好,但差频不如人意,来看看高频端的特性:

      看到了吧,高频端最佳的差频是8M,而且高频端谐振腔采用线圈的形式谐振(还是那句,谁拆谁知道!),无法改造,或者只是我不清楚,或者已经有人真正改造成功,或者~~~~~~总之我个人认为,6腔工作在-5M差频不是最佳的工作点。

好了,啰啰嗦嗦讲了一大堆,就这样过了元旦~~~,再showshow之前搞的小中继,两台GP88S+DIY中继板:

GP88S经深度改装,拆除一切多余的东西,背板突出的位置也锯掉,形成平面方便以后安装:

好,今天先写到这里,欢迎交流!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华丽的分割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后续:

修整了一天,提起精神写下去。先说说原理吧,为什么市面的小双工不能直接工作在-5兆?

其实说白了,小双工设计出来就是工作在10兆差频,你非得要它工作在5兆,不给你损耗5~6个dB算是给面子了,要工作在5兆差频,必须从提高吸收回路的Q值入手,Q值上去了,幅频特性就更陡了,也就是波峰和波谷的频率差拉近了。

先不说小双工怎么弄,借前辈的图说个事,看下图,下图是大双工的结构,(6腔小双工是大双工的缩小版,原理一模一样,但Q值无法和大双工比),我们就说低频端的事:L1和腔体形成谐振,L1和L2互感,当然L1和L2要平行,间距也有讲究!短路点也有讲究!

好,各位再看看自己的小双工,低频端的那个“L2”是不是搞得很随意,像乱飞线!低频端提高Q值就从这里入手,看图说话(已改好)。开膛破肚~~~~左高右低,左4右3。

好了这个就是改好的样子,目的就是让L2尽量与L1平衡,小双工的L1就是那个大线圈啊。短路点不要离L1根部太远,就那么一点点就够了,接远的影响Q值,L2和L1不能太近,否则形成对地电容增大导致损耗增大,离得太开L2也会接近腔体导致损耗增大。一句话,自己看着办。

好了,低频端就说到这。再来说说高频端。

高频端相对简单一些,短路点同样离根部不要太远,都焊在L1拐角附近就可以了,电容耦合电路Q值还可以,没什么好弄得,完毕。

改好的小双工,调陷波点就OK,工作损耗就那个样子,基本固定了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华丽的分割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    上回卖了个关子,为什么原厂的7腔小双工,高频端是4个腔?这种双工器,完全可以改成:4腔用在低频端,3腔用在高频端,即倒过来用,很好改,大家可以翻翻我以前的贴。当这次鼓捣之后,发觉厂家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。因为高频端每个腔用一只4P的瓷片电容做吸收回路,经失测,这种结构吸收效果比较逊,只用3腔的话指标比较差,加多1腔才跟低频端的指标平衡。所以出现7腔小双工。哈哈哈,当然,真相是否这样已经不重要,大家听过就算了。

心得体会:弄懂原理再动手,事半功倍。

全文完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华丽的分割线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再次后续:

估计不少蛤蟆会比较关心调好之后的指标,我手头的3只7腔小双工,调出来各有差异,高频隔离度-65~80dB,低端隔离度-70~80dB,以下是其中一只比较均衡的参数:

测试环境:扫频宽度1Mhz,即100k/格,幅度5dB/格,跟踪源0dBm输出,直接读数就知道隔离度了。

这张是高频的隔离度,中心频点正负100K以内,可保证-70dB

这张是低频的隔离度,中心频点正负100K以内,可保证-80dB

好,基本能探讨的已经讲完。看有哪位哈默改装成功,再进行大功率测试,期待你的参与!

网友A(2018-07-18):
这个扫频仪是什么牌的。

网友B(2018-11-17):
小双工有-70DB隔离度算是不错了。大双工不好的也才-80多,到不了-90DB。
关键是,还不稳定。
国产双工热稳定性差是通病。

网友C(2019-08-26):
我杰赛的大双工能到90dbm的隔离度啊

网友D(2022-03-02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扫频仪是什么牌的。

感觉律像惠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