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数据类型的定义(常用的U8,U16,U32到底代表什么)

楼主(2014-08-19):
在Keil MDK 开发环境里,比如一个 无符号32位整形数据会有很多种表示方法:1,unsigned int 32 (C语言标准表达方法) 2,uint32_t ;  3 ,u32;  这三种方式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,可为什么ST的开发人员要搞的这么乱呢? 还有其他好多你可能看起来很陌生 ,很不好理解的表达方式,如:_IO  int32_t  他等同于vs32(这个你同样很陌生),不过他还等同于 volatile int32_t,  还等同于 volatile  signed int 32;最后这种表达方式才是C语言的标准表达方式,够乱吧,能把初学者弄的晕头转向。

其实ST 搞这么多花样,无非是想开发人员在写代码时定义数据类型能少写几个符号,然后又因为前后版本升级,为了兼容旧版本(主要是V2.0)才会出现这么多表示方法。不管他怎么换,都是基于标准C来的,看清楚以下几个文件你就OK了:core_cm3.h   ;stm32f10x.h;   stdint.h;  其中每个文件大概作用如下:

stdint.h 这里放着C语言的标准表达方式

   //第36行开始
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char int8_t;  //  标准表达方式 signed char 被等同于 int8_t;
typedef   signed short     int int16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32_t;//在32位环境里,int代表4个字节32位!!
typedef   signed       __int64 int64_t;
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char uint8_t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    int uint16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32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__int64 uint64_t;
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char int_least8_t;
typedef   signed short     int int_least16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_least32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__int64 int_least64_t;
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char uint_least8_t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    int uint_least16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_least32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__int64 uint_least64_t;
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_fast8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_fast16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_fast32_t;
typedef   signed       __int64 int_fast64_t;
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_fast8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_fast16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_fast32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__int64 uint_fast64_t;

typedef   signed           int intptr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    int uintptr_t;

typedef   signed       __int64 intmax_t;
typedef unsigned       __int64 uintmax_t;

core_cm3.h 文件主要针对动态 静态 变量修饰符做出类型扩展
#ifdef __cplusplus
  #define   __I     volatile
#else
  #define   __I     volatile const
#endif
#define     __O     volatile
#define     __IO    volatile

stm32f10x.h 这个文件主要是为了兼容旧版本吧

typedef int32_t  s32;
typedef int16_t s16;
typedef int8_t  s8;

typedef const int32_t sc32;
typedef const int16_t sc16;
typedef const int8_t sc8;

typedef __IO int32_t  vs32;
typedef __IO int16_t  vs16;
typedef __IO int8_t   vs8;

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;
typedef __I int16_t vsc16;
typedef __I int8_t vsc8;

typedef uint32_t  u32;
typedef uint16_t u16;
typedef uint8_t  u8;

typedef const uint32_t uc32;
typedef const uint16_t uc16;
typedef const uint8_t uc8;

typedef __IO uint32_t  vu32;
typedef __IO uint16_t vu16;
typedef __IO uint8_t  vu8;

typedef __I uint32_t vuc32;
typedef __I uint16_t vuc16;
typedef __I uint8_t vuc8;

网友A(2016-12-21):
剛在學,看了眼花,本來很簡單的聲明,被弄的很亂

网友B(2017-02-15):
很清楚了,谢谢

网友C:
感谢 ,我以为是自己宏定义的

网友D(2018-04-20):
非常感谢楼主,现在终于搞明白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感谢 ,我以为是自己宏定义的

我也以为  以前做8位的单片机 现在换公司了 做32位的

网友F(2019-07-29):
谢谢楼主!我也是,看得莫名其妙,还有个办法就是选中看不懂的变量名的类似,右键Go to definition!然后就应该能懂了!

网友G(2020-02-06):
涨知识了,谢谢

网友H:
学习学习,刚开始c有点儿吃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