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头文件REG51.H中__REG51_H__的条件编译与STM32的#if !defined条件编译

楼主(2014-08-19):
通常的51或的头文件都会使用如下方式:
#ifndef __REG51_H__
#define __REG51_H__
//头文件内容...
#endif

这是C语言里的条件编译!
意思是,如果预编译时没有定义宏__REG51_H__,则定义该宏,然后编译其后的内容,到#endif结束。其作用是防止头文件嵌套包含时造成的重复编译。

例如,两个文件都包含了,第一次遇到#include 时,会包括处理此文件,处理的同时定义了__REG51_H__。第二次再遇到#include 的时候,因为已经定义了__REG51_H__,所以编译器不会再处理#endif之前的内容。这样就防止了重复编译。

在stm32中会遇到这样的条件编译:

#if !defined (STM32F10X_L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LD_V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M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MD_V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HD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HD_V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XL) && !defined (STM32F10X_CL)

#edfif

这里我们先讲讲#ifdef 和 #if defined 的区别,后者可以组成复杂的预编译条件,比如

#if defined (AAA) && defined (BBB)

xxxxxxxxx

#endif

这时候是否编译取决于AAA和BBB是否都已经被宏定义,如果二者都被宏定义则编译,只要二者中的一个没有被宏定义,这时候就不编译了。实际上就是判断if后面那句话为真还是假,在决定是否编译。

#if defined (AAA) || VERSION > 12

xxxxxxxxx

#endif

而#ifdef 就不能用上面的用法,也就是说,当你要判断单个宏是否定义时

#ifdef 和 #if defined 效果是一样的,但是当你要判断复杂的条件时,只能用 #if defined

而#if !defined 就是用于判断复杂的条件不成立时,则编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