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PCB布线

楼主(2014-08-19):
    进入电子设个世界,PCB是少不了的东西,刚开始画板子的时候,感觉好神奇。那个时候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,现在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Winnter 09 ,感觉跟Altium Designer 6.9 也没多大差别,只是功能上更新了点,视觉上变得更加炫了。偶尔逛论坛,或者自己发现,有好未知的秘密,放在这里,已知的未知的,Let‘s see see。

(1)、在pcb布局阶段:在原理图中框选一个区域的元件或点选若干个元件、快截键“t”+“s”能迅速切换到pcb界面选中那些元件,然后按快截键“i”后选择菜单第二项用鼠标在你想要的地方拖一个框,那些元件就蜂拥云集地出现在你拖的这个框中。

(2)、在pcb布局阶段:是不是元件名混乱地出现在元件四周甚至互相重叠?框选若干个元件,然后按快截键“a”后点菜单第二个选项出现一个封装符号图形,用鼠标点这个图形的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左上、左下、右上、右下。确定后,元件名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你选中的那些元件们的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左上、左下、右......

(3)shift+s :单面布线,其他层隐身。

(4)ctrl+shift+鼠标滚轮:切换不同的布线层

(5)ctrl+shft+T(top)      :  上对齐

(6)ctrl+shft+B(bottom)    :  下对齐

(7)ctrl+shft+L(left)      :  左对齐

(8)ctrl+shft+T(right)     :  右对齐
(9)ctrl+shft+H(horizonta)   :  水平方向上等距

(10)ctrl+shft+V(vertical)     :  竖直方向上的等距

(11)ctrl+X  :  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左右翻转

(12)ctrl+Y  :  在SCH或者PCB 同一平面内上下翻转

(13)S+L    :  选择局部器件或线条 进行操作

(14)单击菜单原理图或者PBC,选择Split Vertical,或者Split Horizontal,双窗口查看设计

(15)n多的器件要从顶层翻转到底层,或者反之,全部选中,拖动过程中按“L”,OK

(16)同一个工程中,出现多个原理图的时候,若出现同样的net,要连在一起,不能像在同一个sch那样搞,要加port外部模块接口,可以不加net。

(17)port优先级大于net,net只能在同一块sch里面,但是port可以使全局的(相当于局部变量,全局变量)

(18)板子完成者之后,在最后修正丝印层,可以Seitch to 3D,会比较爽,而且反面可以直接翻转过来修正

(19)类似LM1085之类的发热器件,可大面积给VCC覆铜,最后加上top solder做成焊盘 ,散热更好

(20)shift+M  :  放大镜

(21)只想看到一层板子,不被其他干扰,可以按L去选择

(22)对于数字的板子,一般不要走底线,最后覆铜的时候,花型,防止散热更好焊接

(23)Design-Board Options-Electronic Grid: 当布线的那个圈圈的坐标不见了的时候,选中这个就OK 了

(24) 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,可以画折线,用shift+空格转换

(25)原理图快速布线 P-W

(26) PCB 快速布线 P-T

(27) 绘制纵向层次式原理图时,在底层再次修改sheet entry时,顶层同步修改的sheet entry不能同其他复制在修改变量,只能手动加入sheet entry

(28) SCH设计时,跟PCB Layout一样,用shift+SPACE来切换走线模式

(29) 在PCB中CTRL+SHIFT让多根线 高亮显示

(30)P--V 放过孔

(31)P--G 覆铜

(32)P--T 画线

(33)由于某些原因(版本或者工程),导致PCBwire 画完后无法移动只要修改一下Design -- Board Options -- Display Physical/Logical  Designators就可以了

(34)同时画n根线的绝招:先shift选中多条线,然后按ttm(multiple traces),OK

(35) paste 想不丢失 net,就选择Edit-Paste Special-Keep nets name

(36)S+Y 选中某一层上的元件+线

网友A(2019-12-10):
top层只想框多条线,不想选元件怎么办?

网友B(2020-06-11):
引用 网友A:
top层只想框多条线,不想选元件怎么办?

长按shift键可以多选

网友C(2020-07-27):
好像第8个错了

网友D:
新手报到  非常实用,特别是第二条  在区域化布局时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