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下Capture CIS窗口还原问题.OrCAD软件打不开 只有最小化图标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4-08-19):
Orcad 打开之后,无法显示窗口,只显示在任务栏,解决办法

打开 C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

[WindowPlacement]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1,-1)
Normal Position=(32,14,941,930)
Show...........=ShowNormal

删除就可以
win7下Capture CIS窗口还原问题.OrCAD软件打不开 只有最小化图标的解决办法

最近发现我的OrCAD打开之后,只有最小化图标,纠结和N久,今天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关闭OrCAD软件的时候,并不是点击OrCAD软件右上角的关闭窗口图标,而是在OrCAD最小化的情况下,在任务栏的OrCAD图标上右键-->关闭窗口,这样在下一次打开OrCAD的时候,默认显示的是上一次打开时的窗口,即最小化显示。在Win XP系统下,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,在最小化的窗口上右键,选择最大化即可将OrCAD最大化,但是在Win 7系统下,任务栏最小化的窗口上右击没有最大化选项,坑爹啊
用win+Tab键来切,可以看见ORCAD软件是打开的,但是是最小化的
使用任务管理器最大化也不顶用

这个问题终于被我找到了解决办法 :
用记事本打开OrCAD的配置文件D:\Cadence\SPB_16.3\tools\capture\CAPTURE.ini,找到[Window Placement]配置选项,将窗口大小改为默认大小

[Window Placement]
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32000,-32000)
Normal Position=(138,105,1176,877)
Show...........=ShowNorma

或者最大化窗口:
[Window Placement]
Max Position...=(-1,-1)
Min Position...=(-32000,-32000)
Normal Position=(0,0,1280,519) 4]3 }6 B
Show...........=ShowMaximized
保存文件。再次打开OrCAD的时候,窗口就是默认大小或者最大化的了
不过要注意,修改CAPTURE.ini文件的时候记得先关闭OrCAD软件,因为每次关闭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更新CAPTURE.ini文件的,这样就会覆盖掉你的修改,令你的修改无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