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自建元器件模型

楼主(2014-08-19):
自建元器件模型共分五个步骤:一.取得.LIB文件( 三种途径)      1.有些元器件厂商在网站上提供现成的.lib文件,直接下载即可; 下载完成后将.lib文件copy到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目录下;     2.有些元器件厂商提供的是pspice model,可能为.mod或.mdl等文件格式,下载后利用记事本save as为.MOD文件;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(OrcadPSpicemodeled.exe),File/New建立一个新的.lib文件, model/Import..导入.MOD文件; File/Save AS,另存为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.lib文件;     3.还有些元器件厂商在其网站datasheet中对器件模型进行描述,获得这些描述语句; 在记事本中打开并save as为.lib 文件; 将.lib文件copy到orcadcapturelibrarypspice目录下; 二. 取得.olb 文件(两种途径)      1.幸运的话,.olb 文件如同.lib文件一样可由网上直接下载;      2.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,File/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…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: 选择刚才已建的.lib 文件目录;点击OK 即可生成相应的.olb文件(元件外型(Symbol)库); 过程信息:PSpice Schematics to Capture translator 0 Error messages, 0 Warning messages;OK即可三. 编辑元件外型(看情况而定,有的已经自动生成好了)      启动Capture CIS,File/Open/Library,打开刚才新建的.olb文件,编辑元件外型,放置PIN管脚; 然后在Options选part properties.在弹出的对话框中,点击NEW.在NAME中填入PspiceTemplate , 在VAL中填入形如 X^@REFDES %1 %2 %3 @MODEL ,的字符串,其中%1%2%3为新建的管脚name, 然后保存即可; 四. 注册 (防止出现ERROR — Model …… used by …… is undefined的错误以致无法仿真)     1. 启动PSpice Model Editor模型编辑器;      2. File/open打开 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nom.lib;     3. MODEL/copy from: New Model 中填入元件的名字,Source 选择上文自建的.lib 文件, From Model 中选择上文自建的.lib文件, 有几个就重复几次;      4. File/Create Capturearts Browse… 在打开的窗口中 Enter Input Model Library :选择nom.lib 文件目录; 点击OK 即可把该文件注册进相应的nom.olb文件中。 五.调用仿真      注意:Capture原理图中,要想实现仿真,元件必须从orcadcapturelibrary pspice 中选择, 自建的元件必须在其中nom.lib中注册才能调用,因为其他的库中没有仿真模型。在Capture中 选择元器件, Add library以便更新nom.lib,从中选择自建的元器件模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