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通孔焊盘的制作

楼主(2014-08-19):
Allegro带通孔焊盘的制作这里以一个带通孔的圆形焊盘的制作为例
圆形引脚的物理直径为0.7mm
钻孔直径(Drill Size)一般比物理直径大10~12mil(大概025~0.3mm)

1.热风焊盘的制作(负片)
通孔类焊盘内层一般做成负片,如下图所示的标准热风焊盘,显示的部分是要扣除铜皮的
(后面会介绍各个层的含义及尺寸计算)

首先获取引脚尺寸,一般来说,Drill Size=引脚直径+12mil(0.3mm),上述Flash其内外径计算一般按下述公式:
其中:
a. Inner Diameter: Drill Size + 16MIL(0.407mm)
b. Outer Diameter: Drill Size + 30MIL(0.762mm)
c. Wed Open: 12 (当DRILL_SIZE = 10MIL以下)
15 (当DRILL_SIZE = 11~40MIL(0.28~1.016mm))
20 (当DRILL_SIZE = 41~70MIL(1.0414~1.778mm))
30 (当DRILL_SIZE = 71~170 MIL(1.8034~4.318mm))
40 (当DRILL_SIZE = 171 MIL(4.3434mm)以上)
也有这种说法: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,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,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。公式为:
DRILL SIZE × Sin30°﹙正弦函数30度﹚

d.Angle:45
这里内径设为1.4(不注明单位默认为mm),外径1.8。开口选0.5,角度45°(因为从mil转换到mm数字都是小数点后好几位,一般取个大概,不差很多就可以了)
准备工作做完,就可以开始制作了
打开PCB Editor
File->New 类型选Flash symbol
可以这样命名f1_8x1_4w0_5.dra。其中f表示Flash后面依次是外径 内径开口宽度,角度默认45°
因为外径是1.8我们可以把图纸设为4x4
图纸的具体设置和栅格点的设置参考之前的文档。设置好如下图

圆形的负热风焊盘可以用以下命令快速设置
Add->Flash,出现以下菜单

从上到下依次是:内径,外径;开口宽度,开口数目,角度;中心有无原点,原点直径

按上图设置好 OK,结果如下图

保存即可(保存时会创建.psm文件,制作焊盘时用的就只有这个,所以这时候你可以Creat Symbol,这样就只会创建psm文件)
这样,一个负热风焊盘就算是制作完了
  • 焊盘的制作

    打开Pad Designer

    如下图设置

    注意单位 精度,Single Mode是Off这个要在Layers哪里设置
    钻孔选择圆形 直径1.0
    Drill Symbol选择6边形,符号A,宽高都是1mm
    ( Drill/Slot Symbol设置钻孔符号及符号大小. 不同孔径的孔所用Drill symbol要不同, 这一点很重要.
    Character 设置钻孔标示字符串. 一般用从a-z, A-Z字符串设置.
    Width 设置符号的宽度
    Height 设置符号的高度)
    Layers设置如下图
    下图的设置是按照于博士的视频教程来的

    整个焊盘负热风焊盘的尺寸最大,所以Regular Pad一律为1.8(Soldermask的为1.9),Antipad为1.9

    Beginlayer和Endlayer的设置一样,Pastmask一般也是Beginlayer的Copy

    内层的Thermal Relief选择上面制作的Flash(要先把Flash路径设置一下)

    网上查到一段教程是这样说的
    BEGIN LAYER-----Thermal Relief Pad和Anti Pad比实际焊盘做大0.5mm
    END LAYER与BEGIN LAYER一样设置
    DEFAULT INTERNAL尺寸如下
    其中尺寸如下:
    DRILL_SIZE >= PHYSICAL_PIN_SIZE + 10MIL
    Regular Pad >= DRILL_SIZE + 16MIL (DRILL_SIZE<50)(0.4mm 1.27)
    Regular Pad >= DRILL_SIZE + 30MIL (DRILL_SIZE>=50)(0.76mm 1.27)
    Regular Pad >= DRILL_SIZE + 40MIL (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)(1mm)
    Thermal Pad = TRaXbXc-d其中TRaXbXc-d为Flash的名称(后面有介绍)
    Anti Pad = DRILL_SIZE + 30MIL 0.76mm
    SOLDERMASK = Regular_Pad + 6MIL 0.15mm
    PASTEMASK = Regular Pad (可以不要)
    ??Flash Name: TRaXbXc-d
    如果按这样说
    Regular Pad就不应该是1.8而应该是1.4 ,而像顶层的Thermal Relief 和Antipad应该是1.9
    这个还是有点混淆
    暂时不管上面的Regular的混淆
    到上面那一步,一个焊盘基本就算完成了。
    检查无误后 Save as可以命名为 Padx1_8x1_4d1_0.dra
    至此,一个带负片的标准通孔焊盘就算做完了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分割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Allegro不规则带通孔焊盘的制作
这里以引脚为矩形的通孔焊盘制作为例。TLK2711工程中曾使用到型号为HLMP-1700的发光二极管,其封装信息如下图

由图可以得其引脚物理尺寸为  0.46x0.38,由上几节的Word文档的讲述可知,这个焊盘的钻孔为矩形,尺寸为0.72x0.64(各自加大约0.26mm)。所以其负热风焊盘内径为1.12x1.04,外径为1.52x1.44。开口一般选取内径长或宽的1/3到1/2,这里取0.5

  • 首先制作一个矩形的的负热风焊盘。先看一下完成的效果图

    像这种非圆形的负片,不能很方便的用Add->Flash(此命令只适合制作圆形负片),只有自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画,拼成上述图像。
    打开PCB Editor
    File->New 类型选择Flash Symbol。名字命名为fxo1_52yo1_44xi1_12yi1_04w0_5.dra
    设置:
    Setup->Design Parameters  图纸尺寸选择4x4,起始坐标为(-2,-2),单位mm
    Setup->Grids 栅格点显示,格点间距0.0254 偏移全部为0
    设置完后如下图

    然后
    Shape->filled Shape
    命令栏输入 x 0.56 0.25回车后就会确定右上填充图形的第一个坐标
    继续输入以下命令:
    ix 0.2
    iy 0.47
    ix -0.51
    iy -0.2
    ix 0.31
    iy -0.27
    最后右键-Done
    此时会得到如下图形

    同理,依次画出其余三块封闭图形,就组成了最开始看到的负片
    最后保存,此时一个矩形负片就做好了

  • 制作焊盘
    打开Pad Designer
    Parameters的设置如下图

    注意单位、精度
    钻孔选择矩形,尺寸为0.72x0.64
    Layers的设置如下图

    上图中的Regular Pad选取为1.72x1.64
    内层的Thermal Relief选取刚才制作的Flash
    注意:Regular Pad >= DRILL_SIZE + 40MIL (钻孔为矩形或椭圆形时)(1mm)
    然后保存即可
    Padrx1_72y1_64dx0_72y0_64.dra
    至此一个带通孔的矩形焊盘基本制作完成
    至于直插式元件的封装制作方法与表贴式元件封装制作方法类似
  •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设置regular pad,themal relief,anti pad焊盘时,他们之间的尺寸的关系或公式
答:公司不同,习惯不同,标准会有所不同,但绝对相差不大。
经验值(仅供参考)
anti pad直径=regular pad直径+10mil
soldermask直径=regular pad直径+6~8mil
flash内径=drill diameter+16mil
flash外径=drill diameter+30mil
至于flash的开口宽度,则要根据圆周率计算一下,保证连接处的宽度不小于10mi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