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示波器抓取ADS#信号之示波器的设置

楼主(2014-08-20):
一,示波器设置:
1.  VOLTS/DIV 设为500MV
2.  SEC/DIV 高为25NS50NS
3.  SLINGLE SEQ(单次序列)键,进入单次触发状态,这时屏幕上会出现READY 表明波器进入了准备触发状态。
4.  按下TRIG MENU(触发菜单)键,选择触发条件,将斜率选择为下降,其它默认。然后调节LEVEL(电平) 设置触发电平高为600MV左右即可。
5。主机开机上电,如果ADS#信号有效,就会在屏幕上抓到一个下拉的波形变化,就像一个V字一样,如下图所示。

6。只要正确地捕捉到一次下拉跳变,才可以认为ADS#信号正常,但须要清楚的是,CPU末正常工作,是不会发出ADS#信号的,但ADS#信号发出了,并不等于CPU正常工作了,也就是说你能用单次触发的方式抓到ADS#信号,但不等于这片板子就可以跑码了,因为跑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各种总线上的问题都会影响到跑码的。
补充内容:

1、电压显示设置
  电压显示实际上就是示波器屏幕上的纵向(Y轴)刻度,用旋钮可设置每格显示的电压值,在量测ADS#信号时一般设置为每格200或500MV。
  2、时间显示设置
  时间显示就是示波器屏幕上的横向(X轴)刻度,用旋钮可设置每格显示的时间值,在量测ADS#信号时一 般设置为每格25ns或50ns。
  3、触发点
  触发点是示波器让满足触发条件的波型在屏幕上停留的一位置,一般都设在正中间,多数情况下这个触发点是不需要调节的。
  4、触发电平
  触发电平简单点来说就是示波器捕捉波型的一个前提条件,当波型的电平值等于或超过触发电平的数值时,触发功能开始工作。
  5、触发方式
  触发方式有多种,我们日常的信号量测选用加沿触发就可以了
  6、触发模式
  触发模式有两种选择,自动或是正常,自动是指不管触发与否,屏幕上的波型都会自动刷新,而正常是指只有在触发条件满足时,屏幕上的波型才会发生变化,笔记本维修当中,基本上都要选择“正常”这个触摸模式
  7、触发源
  这个就不需要作过多的解释了,就是由哪一个通道的信号来触发,用哪一个通道,就选择哪一个通道就可以了,正常都是选“CH1”
  8、斜率
  这个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方式,我的经验是,捕捉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就要选择下降、捕捉高电平有效的信号就要用上升

楼主:
ADS#是CPU工作后所发出的第一个信号,这个信号是否正常,对于维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界定点,一般在笔记本维修当中,能顺利捕捉到ADS#信号,就可以认为CPU的基本工作条件满足。
通过查笔记本电路图可以知道,ADS#信号在CPU座上的脚位为H1,如下图所示,

   CPU座缺口朝向为右上方,横列座标为数字,纵列座标为字母,一般自己在CPU座上查一下就可以了,很简单的,找到ADS#的位置后,找一条10CM长左右的飞线,两边都去掉外皮,一端插在CPU座的H1脚位里,另一边预留在外边,用做示波器测试用(直接用示波器探头附送的钩子把线头钩住就可以,既牢固又安全,这样,量测ADS#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