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示波器判断PWM保护性的无输出故障案例

楼主(2014-08-20):
所谓保护性无输出是指PWM电路本身在检测到过压,过流或其它原因而自动关闭输出的一种措施.(注意,保护性输出和无输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,千万不要搞混了)

先看下图,是一个3.3V输出端,

我先把PC43滤波电容拆掉,由于3.3V输出电压尖峰电压没有被正常滤掉,所以PWM的反馈和比较电路会认为PWM输出电压不正常,所以关闭3.3V的输出.
然后设置示波器的触发功能,用示波器的探头放在PL6这个3.3V电感的第2脚,也就是输出电压这端.可以发现3.3V输出波形明显是不正常的,如图所示,3.3V的输出有4V峰值,而且只持续了不到10US的时间就掉下去了,在50US的时间内完全关闭输出,这个情况说明PWM反馈和比较电路检测并判断3.3V输出异常,所以关闭了3.3V的输出.

同时,3.3V上管G极的驱动波形,也在输出大概不到50US的时间后完全关闭,如下图所示:

下面我们再看看正常的3.3V输出是什么样的,补上PC43电容后,再测量PL6电感的第2脚,可以看到电压大概在400US左右的时间内沿到一个很漂亮的坡度,上升到3.3V左右,然后保持并稳定住,这样才是正常的3.3V输出,如下图所示:

网友A(2015-12-26):
电源的高手哦!!顶一下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