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示波器判断显卡是否亮机

楼主(2014-08-20):
很多时候,在维修笔记本时,尤其是同行的笔记本的时候 ,经常会遇到只发一片板过来的情况,所以当故障排除的时候,我们无法上机测量,也就无法判断这块板是否点高了,其实我们所说的板点亮了,就是指的显卡工作了,有的板可以用外接VGA来判断,但笔记本主要工作的是内接的LCDLED,况且有的板外接VGA能点亮,但接屏不一定能点亮,但如果只有一块空板,没有屏线和屏,该如何时行判断呢?
 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用示波器来抓取LVDS接口的DATA和CLK波形来进行判断.
首先要做的是找到LVDS接口的DATA和CLK这两个脚位的位置.

找到这两个脚后,把示波器探头接好,设定好触发功能,做好测试的准备.

然后触发主板,观察抓取到的波形

上面的图就是正常 的波形,说明此板显卡发出找屏的信号,工作条件正常,可以点亮屏了.

网友A(2024-06-01):
这是必要条件,不是充分必要条件,前提是空板是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