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初体验1

楼主(2014-08-20):
今天装了一下PADS2007,试用了一下,感觉和CADENCE比较相似,功能要比PROTEL强不少呵。
看了一下元件库的建立方法,建了一个TMS320F2812的原理图库文件;然后建了一组分页原理图。主要思路及方法如下:
元件库建立:
先建立CAE DECAL:相当于模块,管脚序号不要求与芯片实际管脚序号相同。
再建立新的PART TYPE:利用前边建好的CAE DECAL模型建立,在PART TYPE中为新的TYPE添加PART,每个PART对应一个CAE DECAL。配置好PCB封装再将PART的脚号与TYPE的脚号(芯片管脚序号)一一建立对应关系即完成一个芯片的元件模型。
分页设计:
在SETUP选项里点选sheets即可建立一个新的原理图页到当前组。

楼主:
电源、地、页间连接端子的添加:

连线过程中右键选择(可视为连线一部分)。

网表传递过程中“Can't find part Type item”错误的解决:

元件建好后存到...2007PADS\SDD_HOME\Libraries下的MyPADSLib库(自建库)内,原理图网表编译完成后传递到PADS Layout过程中报错,看不到元件对应的PCB封装。提示下面错误:
Reading file --  D:\Program Files\Mentor Graphics\PADS2007\padsnet.asc
Can't find part Type item < TMS320F2812PGF >
U1      TMS320F2812PGF@QFP176
Part name already used J1
J1      HEADER14@HEADER14
...
将元件另存到...2007PADS\SDD_HOME\Libraries下的usr或ti等库(自带库)内,传递正常,不报错:
Reading file --  D:\Program Files\Mentor Graphics\PADS2007\padsnet.asc
Part name already used U1
U1      TMS320F2812_PGF@QFP176
Part name already used J1
J1      HEADER14@HEADER14
...
看样子应该是个BUG...

楼主:
PADS 2007中PCB封装的更新
  1、在PADS LAYOUT中修改或创建PCB DECAL
  2、在PADS LOGIC中编辑PART TYPE(只修改PCB DECAL不需要进行此步)
  3、更新PART TYPE:在LAYOUT中进入ECO模式(点“ECO Toolbar”);更改元件(点“Change component”);在画图区域内右键->“Library Browse...”找到需要更新的“Part Type”,勾选“Update Part Type from Library”,点“Replace”;按提示确认即可完成PCB DECAL更新。

PADS 2007中光绘文件打印
  在“File”下拉菜单中点选“CAM...”,在弹出的Define CAM Documents框内选取需打印的光绘层文件,然后点“Edit...”在弹出的Edit Document对话框Output Device栏内点选中“Print”,再点“Run”就可以打印了。(需添加板框的话可在“Layers”里设置,打印机可以在“Device Setup...”里设置)
  注:我在打印过程中发现CAM两次打印输出结果不符,一、三次打印大小正常,第二次打印比实际尺寸等比例缩小了2%(原板尺寸为71.27mm*111.51mm,第二次打印尺寸为“69.93mm*109.39mm”,绝非打印机问题或设置问题),应该就是传说中PADS的CAM输出不稳定的问题。所以,使用PADS2007的朋友最后输出图的话还一定小心了。确认没问题了才投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