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AP3530终于跑起来了

楼主(2014-08-20):
周二下班前拿到了OMAP3530的核心板和底板,没能如预想的那样上电后直接运行。经过两天多的信号测量和分析,今天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。是两个自恢复保险在OMAP3530启动的瞬间会产生较大的压降,导致短暂的供电不足。当时选的2.5A的自恢复保险,用在1A的情况下居然会导致这个问题,最初还真没有想到会是这的问题。不清楚是不是自恢复保险给拿错了……
    这两三天还真挺难熬的,还好昨天定位到不是电源问题就是晶振问题,今天上午到实验室就锁定了问题。下午用SD卡启动LINUX成功了,但用TF卡启动不能成功,后来换了一个小的TF卡却启动成功了。于是重新制作了一下TF启动卡,顺利启动成功并进入LINUX操作系统。然后试了一下网口功能,一切正常。2010年的最后一天,算一个小小的圆满吧
:)
    核心板上有一处小错误,OMAP3530和TPS65930之间的复位信号连错了,没有一版成功,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底板倒没有什么错误,但还要视最后的产品结构来确定是不是需要做调整。绕过了参考原理图中的诸多错误,最终还算比较顺利的调试成功,也还挺欣喜的。

    OMAP3530
是两年前TI生产的新架构双核芯片,600M的ARM CORTEX-A8内核 + 430M的64+ DSP内核,性能强劲,功耗低,价格便宜,让人看了就比较喜欢。现在大多都只把它当很强的ARM用,却不使用它更强劲的DSP内核。
    4x6cm
的核心板比较小巧,可以嵌入到将来的很多应用中。核心板设计的时候是兼容TI刚推出的DM3730的,1G的ARM CORTEX-A8和800M的64+ DSP,更低的功耗,十分强悍。可惜从美国订购的DM3730还没有到,从合众达订了一个月了,却告诉要到2月10号才从美国出货。等芯片到了,说不定TI已经普遍铺货到中国了……当时没找到别家,只能从合众达订了……
    实验室从TI订购了一套TMS320C6A8168的开发板,如果说OMAP3530是小强,那么DM3730可以算是大强,这个6A8168可以算是小怪兽了,1.5G的ARM CORTEX-A8 和 1.5G的浮点DSP,结合DDR3,绝对的可以傲视当下所有的嵌入式处理器。

新的一年开始了,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事有所成,每天开心!

上传靓照一张:)

网友A(2016-05-10):
    这周小有纠结,周二把视频采集模块焊好了,用OMAP3530压了一段264视频,在电脑上装了好几个播放软件都没有办法播放。后来传给朋友却能打开……想在OMAP3530上播放,结果之前把开发板的显示设置的有些问题,解码的时候总提示无法建立显示输出。到了周五才把开发板重新设置好,终于播放了前面录制的视频。周五在OMAP3530上跑了一下别人编译好的android操作系统,界面超漂亮……可惜我的OMAP3530底板上没有留液晶结口,不过,留了普通模拟视频输出,将来可以考虑接到电视上跑android^_^

    OMAP3530的硬件调试工作算是正式告结了,下周又开始新的工作了

网友A:
  昨天终于把OMAP3530的核心板画完了,今天开始设计底板电路。参考英码的3530原理图,感觉网口部分很多不对劲,后来对照芯片手册和英码的开发板,发现原理图跟硬件很多地方不一样。硬件连接是正确的,而原理图则是错误的。前段时间设计核心板的时候参考英码的原理图,也遇到几处这类的问题。应当是有意人为设下的“陷阱”吧,如果不仔细分析而照抄的话,肯定会失败的。像时钟没连接这类较明显的问题还好发现些,一些更隐蔽的问题设置的还是比较“独有匠心”的。

  为维护自己的销量或利益,为客户提供一些有问题的资料也“无可厚非”,可以让能力欠缺的设计人员失败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,买他们板子也好,请他们设计也好,总之为人添点“香火”嘛。其实,从照抄别人的设计开始,就已经向着失败的方向奔去了……

  在此警醒同行们在参考别人设计的时候多留心一些。这种有意的“陷阱”在国内的开发板里十分普遍,如果参考的话尽量参考国外开源的项目,有疑虑的地方如果没有设计可供参考的话,一定要仔细研读芯片数据手册。你放过的一个小小的疑虑可能会导致你设计的彻底失败。

  阿弥陀佛,罪过!佛曰:太坏了……自己多保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