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MOS+DM642调通了

楼主(2014-08-20):
调了一周多的CMOS终于出图了。CMOS传感器用的MT9V032,一颗质量可以和CCD媲美的CMOS传感器芯片。前几天主要是看DSP/BIOS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了,然后在一颗CMOS传感器驱动的基础上做了修改。昨天程序一直跑飞,后来发现是内存越界了。修改后终于在CCS里看到了图像。感觉图像挺清晰细腻的,呵呵。过几天还要验证一下这颗芯片其他的性能,再进一步完善一下相关功能的驱动。

  调试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,IIC模块读写的时候经常停在IIC总线忙状态判断的地方。看IIC的波形正确,IIC传输已经完成,总线应当是空闲的,但DM642的忙标志一直有效,导致程序无法继续执行。后来在一个国外的论坛查到说这个是DM642的芯片缺陷,这个芯片的IIC模块中I2CSTR的BB位有些情况下不能真实反应出总线情况。另外还有AAS位也存在一些问题,有些时候不能被正确清0。以后有用DM642 IIC的朋友注意一下啦。在每次读写完加一个软延时可以改善。

网友A(2016-05-07):
有问题有偿请教 QQ903735643

网友B:
啦啦啦啦啦,完全不懂,以后会东的

网友C:
  前些天用MT9V032+DM642获取的CMOS图像总是有问题,颜色不对,而且亮度也明显很暗。

  今天问题解决了,颜色问题是在BAYER到RGB转换的时候错了一行;亮度是跟CMOS传感器转复位指令有关的。

  传一个截图上来,这个CMOS的性能不错的,即使暗的时候也毫不逊色于CCD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