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8又有小进展

楼主(2014-08-20):
  这两天调GPIO晕的不行,就那几个寄存器,居然折腾了一天多。总想不出来哪里还会有问题。

  程序运行起来在IO管脚上应当有间歇的脉冲。可是示波器1通道就是触发不了……从CCS看GPIO的相关寄存器也正常,真是找不着北了……后来换到示波器的自动触发模式,偶尔测到一个地方看到2通道变成高电平了!汗死了,把示波器探头1、2通道插反了(两个探头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标记)。一直以为用的是1通道,难怪触发不了,看不到波形。

  把触发源换到2通道就看到IO管脚有正确的波形了。呵呵,这个错误……无语了。

  不过,还好也没有完全浪费时间,这一天多看了不少648相关的资料和简单程序。对648的头文件组织形式和编程风格有了一些了解。对以后的工作也肯定有不小帮助的。

  明天是节前最后一天工作了。本想节前完成图像的采集,现在看应当是完成不了了。要完成图像采集的话还要把EDMA啃下来,还要完成中断的配置,648跟642相比改变了很多,跟6437也有很多不同。光找那些头文件就够忙活了,一天时间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是完成不了了。

  明天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,期盼出现“奇迹”。

楼主:
 呵呵,648跑起来了:)

  今天刚起床就接到校工厂的电话,说板子焊好了。上午9点多拿到板子,测了一下没有短路,便烧入CPLD代码。然后就试着连接CCS软件和DM648芯片。用的XDS560仿真器。下午终于连通DM648了,用的自己改的gel文件。把昨天写好的648测试代码下载到芯片里面,运行。

  然后停下来,看内存和FLASH里面的数据,有点兴奋,全部正确。太顺利啦~~以前即便硬件一版成功,也少有逻辑和程序都一次通过的,今天……540M的DDR2,900M主频,7.2G条指令每秒的峰值处理速度,硬件、CPLD逻辑和测试程序如此顺利的通过。my god ^oo^手足无措,在屋里转两圈先。

网友A(2015-01-2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早上收到了合作公司寄来的DM648样板,说焊了十块只有一块正常,寄来了两块让我们分析一下原因。后来确定下来是焊接的问题,一块板子的一个阻排有一个脚虚焊;另一块板子的一根DDR2数据线跟1.8V短路了。估计其余7块板子也是焊接问题。据说焊接的东方通信是个什么上市公司,大概是不愿意焊样板吧。焊接开工费1W人民币,焊成这德性。
  以前合作公司的两次642样板都是在他们那焊的,第一次5块642样板全焊虚了。第二次的样板还是大部分出问题。第三次还能出,真是服了,脸皮忒厚……
  现在做块FPGA的小板,买器件被人拖了一周,总说明天发货却总不发,明明手上没货还拖着……
  FPGA小板找公司焊接,今天一看焊错了好多,不大的板子焊反了两个二极管,6个运放焊反了,一个40脚的芯片焊反了,还有一些接插件告诉不要焊的也给焊上了,拆都拆不下……
  自己用的国产的电风枪SMTVIP898D,一会儿吹热风,一会儿吹冷风,郁闷死了。能把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做的这么滥,以后工具还是尽量不要考虑国产了……支持的有些心痛!别国支持国产花钱,自己支持国产花钱伤心。罢了,这个明娼横飞的时代,忍了,以后长点记性……
  后来终于改完了,发现一个2.5V的电源芯片输出电压3.28V……
  神哪……什么世道啊!算了,知道没有神,有的话看着自己管辖的世界成这德性,估计早去富士康跳楼了……